咨询大佬们个麦克风电路的问题

楼主:
1:请教下改动R15和和R18的阻值会有什么影响

2:采集到的声音很小,把R20改成4.7K了,还是很小声,还能改哪里增大声音?

  这是个收音设备,转换成数字信号后通过433M无线发送出去播放

  播放端功放放大倍数最大了,接手机音频声音很大,但是接到无线这边声音就只有接手机的一半,所以要增大声音只能通过收音这边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了,主做软件的对硬件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A:
【1:请教下改动R15和和R18的阻值会有什么影响】

R15与C9配合,用于对电源滤波。

R18是麦克风的负载电阻。

水泵说一句:C9的容量似乎小了些。

网友A:
【:采集到的声音很小,把R20改成4.7K了,还是很小声,还能改哪里增大声音?】

把R14改大,R17改小。注意R17改小后C10应该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请教下改动R15和和R18的阻值会有什么影响】 R15与C9配合,用于对电源滤波。 R18是麦克风的负载 ...

谢谢谢谢。那大佬觉得用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集到的声音很小,把R20改成4.7K了,还是很小声,还能改哪里增大声音?】 把R14改大,R17改小。注 ...

谢谢大佬。这就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请教下改动R15和和R18的阻值会有什么影响】 R15与C9配合,用于对电源滤波。 R18是麦克风的负载 ...

那改R18对音量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改R18对音量会有影响吗

【那改R18对音量会有影响吗】

有影响。R18改大一些,音量会大一些,但很不显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改R18对音量会有影响吗

你的麦克风,可能是电容式。这种麦克风内部就带有一支场效应管作为放大,而R18是该场效应管的负载电阻。通常麦克风的说明书中会载明该负载电阻建议值,最好是按照说明书中的建议值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麦克风,可能是电容式。这种麦克风内部就带有一支场效应管作为放大,而R18是该场效应管的负载电阻。 ...

谢谢了,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C:
“但是接到无线这边声音就只有接手机的一半”

不知换一只麦克风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接到无线这边声音就只有接手机的一半” 不知换一只麦克风有没有效果

确实,之前用6*2.2的,换成9*7mm的,声音变大了,但是无线模块收到音频再功放输出后噪音也大了,不是环境噪音,是那种无线的,对讲机那种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麦克风,可能是电容式。这种麦克风内部就带有一支场效应管作为放大,而R18是该场效应管的负载电阻。 ...

“而R18是该场效应管的负载电阻”

在二楼 也说到过 R18是麦克风的负载电阻

为什么负载电阻没有直接接地?而是夹在电阻R15和电容C15之间。

另外,首贴后级的运放,同反相输入端都接有2.2uf的大电容,这样做是为了把高频的音频信号更好地收集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