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容算不出来

楼主:
问一个问题哦 ,已知数: 3个220uf的电容,1000k的电阻, 电源电压为5v 1khz。现在能测量出电左侧的电压为3.8v。能求出来155uf吗?

网友A:
【现在能测量出电左侧的电压为3.8v】

“电左侧”?哪个的左侧?

网友:
【已知数: 3个220uf的电容,1000k的电阻}

图中标注是3个220pF的电容。uF和pF,那是一百万倍的差别。

网友: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p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测量出电左侧的电压为3.8v】 “电左侧”?哪个的左侧?

就是图中红色的圈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图中红色的圈哪里

四个电容串联再并联,是一个电容,其容量未知,记为Cx。Cx与R1串联,接到频率为1kHz的交流电源上,电阻上分得3.8/5=0.76倍电源电压。据此可以计算出Cx,再根据四个电容的组合,可以计算出图中标注155pF的容量。顺便说一句:未知数值的电容,不应该标注容量。

电容与电阻串联,二者中电流同相,但电压不同相,故电容两端电压并不是1.2V,比1.2V要大。电容两端电压具体多少,用相量法计算(实际就是勾股定理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容串联再并联,是一个电容,其容量未知,记为Cx。Cx与R1串联,接到频率为1kHz的交流电源上,电阻 ...

牛的,我听明白了,大佬牛啊!!祝大佬心想事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