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程序找不到开源文件路径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
路径中尽量不要有中文,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路径对不对

网友:
一般程序中工程文件和C文件不会距离太远,应该是用相对路径,而不是这种绝对路径,换个地方就不行了

网友A:
你用【everything】搜一下【main.c】文件,看看你电脑里面有没有,有的话,估计是没加入到工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everything】搜一下【main.c】文件,看看你电脑里面有没有,有的话,估计是没加入到工程里。

记得搜到的【main.c】文件路径要在工程目录下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