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楼主:
求大佬讲解一下磁控电路上应该是放入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是要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你的图中,LIMIT1~LIMIT3已经加入了下拉电阻R10~R12。

网友A:
【是要提高驱动能力】

单片机的负载,在P2【单排插针】之外。不知道负载是什么,谈何【应该是放入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要提高驱动能力】 单片机的负载,在P2【单排插针】之外。不知道负载是什么,谈何【应该是放入上拉电 ...

负载是霍尔开关,是为了磁控感应物镜光强度,这个P2就是为了连接磁控板,磁控板就放入3个霍尔开关以及一个单排插针,连接主板这个P2 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霍尔开关,是为了磁控感应物镜光强度,这个P2就是为了连接磁控板,磁控板就放入3个霍尔开关以及一 ...

【负载是霍尔开关,是为了磁控感应物镜光强度,这个P2就是为了连接磁控板,磁控板就放入3个霍尔开关以及一个单排插针,连接主板这个P2 接口的】

说了半天,只能知道P2插座的3/4/5脚接三个霍尔开关的一端,但谁能知道你的【霍尔开关】另一端接到了哪里?是接电源正端,还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霍尔开关,是为了磁控感应物镜光强度,这个P2就是为了连接磁控板,磁控板就放入3个霍尔开关以及一 ...

【负载是霍尔开关,是为了磁控感应物镜光强度,这个P2就是为了连接磁控板,磁控板就放入3个霍尔开关以及一个单排插针,连接主板这个P2 接口的】

而且,霍尔开关对单片机来说是输入还是输出?似乎霍尔开关的输出信号是单片机的输入信号。

网友:
这个是我们磁控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霍尔开关,是为了磁控感应物镜光强度,这个P2就是为了连接磁控板,磁控板就放入3个霍尔开关以及 ...

霍尔传感器是模拟信号输入装置,他输出的电压信号被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再输入到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霍尔开关,是为了磁控感应物镜光强度,这个P2就是为了连接磁控板,磁控板就放入3个霍尔开关以及 ...

霍尔开关内部是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应该添加上拉电阻是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是模拟信号输入装置,他输出的电压信号被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再输入到MCU

【霍尔传感器是模拟信号输入装置,他输出的电压信号被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再输入到MCU】

据7楼图,你的霍尔传感器一端接5V电源,一端接地,输出端为M1、M2、M3。霍尔传感器输出直接接到单片机的三个引脚,同时由三个电阻R10、R11、R12接地。

至于【提高驱动能力】,那显然是增加霍尔传感器的驱动能力。这应该参考霍尔传感器说明书,由不得电路设计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开关内部是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应该添加上拉电阻是嘛

首帖说是【霍尔开关】,开关的意思,其输出是数字信号。后面8楼又说【霍尔传感器】,是【模拟信号输入装置,而且【输出的电压信号被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倒底是什么东西,还是那句:参考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霍尔开关内部是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应该添加上拉电阻是嘛

【霍尔开关】是否集电极开路结构,看说明书。就算是集电极开路结构,输出级为NPN管和输出级为PNP管,外接电阻的接法恰好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是模拟信号输入装置,他输出的电压信号被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再输入到MCU】 据7楼图 ...

就是在纠结R10 R11 R12是接电源还是接地  我们原先的设计是接入电源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开关】是否集电极开路结构,看说明书。就算是集电极开路结构,输出级为NPN管和输出级为PNP管,外接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纠结R10 R11 R12是接电源还是接地  我们原先的设计是接入电源VCC

【就是在纠结R10 R11 R12是接电源还是接地  我们原先的设计是接入电源VCC】

多数情况下,这三个电阻是应该接Vcc的,因为集电极开路的输出级,多数是NPN管。

但是,仍应以说明书为准。

网友:
放置一个上拉电阻来提高驱动能力。这种电阻一端连接到输入端口(例如开关或传感器的输出),另一端连接到正电源或高电平的电源供电点。

网友:
提高驱动能力的话就放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