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 DC-DC升压电路计算,假如要把12V升压到60V,怎么计算?第一幅图有CX 而第三...

楼主:
UC3843 DC-DC升压电路计算,假如要把12V升压到60V,怎么计算?第一幅图有CX 而第三个图是没有CX的(仔细看) CX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CX是斜坡补偿电容,一般会配合斜坡补偿三极管一起,但不是必须的

网友:
主要是在占空比大于50%的情况,对电路进行斜坡补偿,占空比小的时候没用

网友:
第一个图是不是有错啊  CX R3 C5 是干嘛用的。。。4脚出来经过CX和R3并联  然后串联C5到GND

网友:
CX可能是指电路中的补偿电容,用于稳定电压环路的反馈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