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听见工程师说dB dB dB是表示什么意思,用在网络频谱分析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我印象中dB不是分贝的1意思吗?

网友A:
你直接搜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不想搜就到b站去,各种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搜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不想搜就到b站去,各种科普。

搜索了 大概了解了

网友:
在网络频谱分析仪和电子通信领域,"dB" 是"分贝"(Decibel)的缩写,它是一种用来表示信号强度、功率、增益或损失的单位。

网友:
声级计的单位好像也是这个

网友:
在网络频谱分析仪里dB是信号强度的单位。值越大,说明信号越好!

网友:
dB是分贝(Decibel)的缩写,是一种用于表示物理量的相对大小的单位。在工程中,分贝常用于描述功率、电压、电流、声音等物理量的相对大小。在网络频谱分析仪中,dB常用于表示信号的增益或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