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的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上图中的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是控制电机正转、反转的信号

通过第一级差分后,输出的一路信号Vout_1送至MCU后,输出Vin_EN信号,

另外一路输出Vin_1当做下图的二级差分的输入,输出的Vout_2再送至MCU,反过来输出Vin_up和Vin_down,是这样的控制环路。

【1】二级差分电路中三极管Q1的作用是什么?无论Q1截止与开通,二级差分的正反相输入都是相等的,仅有偏置电压Vref存在。

网友:
图中上面和下面两个电路,好像都不是差分电路。由文中叙述,Vin_up和Vin_down好像都是数字信号,仅有高低电平,而非连续的模拟信号。至于Vin_EN,是单片机的输出,更是数字信号。

网友:
【输出的一路信号Vout_1送至MCU后,输出Vin_EN信号】

【输出的Vout_2再送至MCU,反过来输出Vin_up和Vin_down】

逻辑信号经过单片机,其输出可就很难说了。可能是复杂的组合逻辑,也可能是时序逻辑。不看单片机内部程序,没法说单片机内发生了什么。

网友:
【二级差分电路中三极管Q1的作用是什么?无论Q1截止与开通,二级差分的正反相输入都是相等的,仅有偏置电压Vref存在。】

图中未标注R9、R10、R5、R6、R12数值,如果这些电阻数值合适,那么Vin_EN可以使Q1关断(此时LM2902是跟随器,输出为Vref),也可以使运放反向输入端接地(此时LM2902输出必为高电平)。所以Q1还是有用的。

网友A:
此电路还有一个疑问:上面一个LM2902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到Vref,那么Vin_down无论何值,对LM2902都没有任何作用。同样下面LM2902同相输入端也是直接接Vref,所以输入信号Vin-1也对LM2902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在差分电路中,Q1通常被用作共射放大器差动放大器的分,在二级差分电路中,三极管Q1的作用是放大输入信号并供输出。通过控制Q1的置电压Vref,可以整输出的直流偏置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还有一个疑问:上面一个LM2902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到Vref,那么Vin_down无论何值,对LM2902都没有任何作 ...

这是修正后的电路图,首贴的电路图有几处错误

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升降的信号

继电器输出端的两个采样电阻,采集电机电流,形成的vin_up_samp和vin_down_samp信号(这次是模拟信号了),输入给左下角的第一级差分电路,输出的vout_diag直接给第二级差分电路,与此同时vout_1给MCU形成vin_EN信号,最后输出的vout_2又给MCU反过来再调整输出vin_up和vin_down,是这么个过程。

那么再次请教Q1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修正后的电路图,首贴的电路图有几处错误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 ...

修正后的图,第一个运放构成的差分电路能够说得通。

Vin_up和Vin_down是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的信号。两个继电器均释放,电机M没有电流,两个继电器均吸合,电机M也没有电流。上面继电器吸合下面继电器释放,电机M有电流,M上正下负,上面继电器释放下面继电器吸合,电机M有电流,M上负下正。故Vin_up和Vin_down控制电机M转向。但无论M正转还是反转,Vin_up_samp和Vin_down_samp对地均为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修正后的电路图,首贴的电路图有几处错误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 ...

Vin_up_samp和Vin_down_samp对地均为正,两个信号送到第一个差分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那么该差分放大器在两个电流取样信号均为零时输出为Vref(两个取样电阻数值很小,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是Vref经R5R4分压再乘以运放增益,恰是Vref)。于是Vin_up_samp将使Vout_1低于Vref,Vin_down_samp将使Vout_1高于Vref。Vout_1送单片机,单片机可以分辨Vout_1比Vref高还是低,高或者低多少,由此判断电机M是否过流,是正转过流还是反转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修正后的电路图,首贴的电路图有几处错误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 ...

上述判断过程,条件是下图中箭头所指处不是十字交叉而是联接的(两线交叉处有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修正后的电路图,首贴的电路图有几处错误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 ...

至于Vout_diag信号,无非是Vout_1信号经过一阶低通滤波。这个信号送到第二级差分放大器,就看不懂了。Vout_1送单片机后,单片机完全可以延时之后再处理,避免电机启动时的较大电流(往往是电机正常工作电流的若干倍)造成误判。单片机如何处理Vout_1,那只能读出程序后才能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修正后的电路图,首贴的电路图有几处错误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 ...

Vout_2也送入单片机,这个信号又受Vin_EN控制,单片机内部如何处理Vout_2,也是读出程序才能够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修正后的电路图,首贴的电路图有几处错误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 ...

【那么再次请教Q1的作用?】

我只能说:Q1受单片机控制,其作用我难以猜测。

请教论坛中高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再次请教Q1的作用?】 我只能说:Q1受单片机控制,其作用我难以猜测。 请教论坛中高明吧。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