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彦祖们帮我看看电路选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吴彦祖们帮我看看电路选型有没有问题,负载大概在220w左右

网友A:
36V的电压你用40V的管子???最少也得60V以上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V的电压你用40V的管子???最少也得60V以上的啊。。。

一般不是比供电电压大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V的电压你用40V的管子???最少也得60V以上的啊。。。

换60的aod407了,其他没问题吧?

网友C:
负载大概在220w左右,不小的功率了

是持续220W还是间断

MOS管功率要足够

驱动端SWITCH 的驱动方式是什么个情况,单片机?

网友C:
现在的技术员们是怎么了,画图方式都习惯地朝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大概在220w左右,不小的功率了 是持续220W还是间断 MOS管功率要足够 驱动端SWITCH 的驱动方式 ...

3.3V单片机io,220W是满载功率,MOS管已经换成AOD40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技术员们是怎么了,画图方式都习惯地朝天

刚入行的学生,不懂得规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比供电电压大就可以吗

冗余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技术员们是怎么了,画图方式都习惯地朝天

估计器件是这么放的,只要能连上就算可以了

网友:
预留多一点没毛病,万一有个峰值就不好了,一般实际适用范围都是再一半或者预留三分之一

网友D:
36V电源,上电冲击可能会有1.5-2倍的尖峰,mos耐压不够估计容易损坏,选耐压至少54v以上的管子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V电源,上电冲击可能会有1.5-2倍的尖峰,mos耐压不够估计容易损坏,选耐压至少54v以上的管子比较好

换了60v的了,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耐压一倍以上余量,考虑到特殊情况

网友:
原理图就这样了,PCB设计时需要根据MOS管的导通内阻和负载电流计算功耗以决定热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