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nucleo开发板f413zh]第3篇数据手册之特性与原理图

楼主:
[测评nucleo开发板f413zh]第3篇数据手册之特性与原理图

一、简介

        本次申请到的是STM32 Nucleo-144通用开发板,它可以适配NUCLEO-F207ZG、NUCLEO-F303ZE、NUCLEO-F412ZG、NUCLEO-F413ZH、NUCLEO-F429ZI、NUCLEO-F446ZE、NUCLEO-F722ZE、NUCLEO-F746ZG、NUCLEO-F767ZI和NUCLEO-H743ZI等多种型号。本次申请的开发板是NUCLEO-F413ZH,除了集成NUCLEO-F413ZH的功能外,板子上还有一个自带的ST-LINK下载器,集成了ST-LINK/V2-1调试器/编程器,Zio连接器扩展了Arduino Uno V3的连接功能,morpho扩展Nucleo开发板的各种接口。

       ST公司的Nucleo-F413ZH是一款基于STM32F413ZH微控制器的开发板。它提供了丰富的硬件资源和功能,适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和原型设计。以下是该开发板的一些主要特点和规格:

  1. 微控制器:STM32F413ZH微控制器,具有ARM Cortex-M4内核,时钟速度最高可达100 MHz。
  2. 存储:具有1MB的Flash存储器和320KB的RAM。
  3. 外设:包括多个通用定时器、串口通信接口、SPI、I2C、ADC等丰富的外设。
  4. 连接性:具备USB、CAN、以太网、SDIO、USART等通信接口,便于连接其他设备和外部模块。
  5. Arduino兼容性:支持Arduino连接,方便使用Arduino扩展模块进行原型设计。
  6. ST morpho连接:可通过ST morpho扩展连接器扩展功能和外设。
  7. 集成ST-LINK调试器/编程器:内置ST-LINK/V2-1,可用于调试和烧录程序。
  8. 丰富的示例代码和文档:ST提供了丰富的示例代码和文档,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和开发应用。

二、官网资料

       官网地址www.st.com提供了一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概述、供下载的pdf资料、开发的工具与软件等。

三、硬件布局和配置

       这部分参考了官网的数据手册。板子采用的是144引脚的LQFP封装,包括STM32芯片及其外围元器件,包括ST-LINK下载器、主控、电源、LED、USB、Zio连接器、morpho连接器等。在硬件的布局上,ST-link下载器和其他元器件虽说在一个板子上,但是可以通过切割的方式,将一个板子分离成两个。

3.1 ST-link下载器

       板子支持板载下载器和外部下载器下载程序,是由CN4来进行控制的。当两个CN4的跳线帽接通的时候,选择的是板载下载器;当两个CN4的跳线帽均断开的时候,选择的是外部下载器。我的stm32cubeide在安装的时候,自动安装了ST-LINK的驱动。当插入电脑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一个stlink的虚拟串口设备的。另外,我在使用板载下载器的时候,对stlink的驱动进行了升级。

另外,这个板子的ST-LINK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有时间再对ST-LINK的电路进行详细的学习。

3.2电源

       JP3是一个2X3的排针,246引脚分别连接着E5V、U5V和VIN_5V,135引脚电气上是连接在一起的。竖着的短接帽只能三选一,使得E5V、U5V和VIN_5V的其中一路变成+5V,+5V经过LD39050PU333R稳压成+3V3。+3V3又直接变成+3V3_PER。+3V3只有经过P5的短接,才能变成VDD。

       外部供电VIN。VIN经过LD1117S50TR稳压成VIN_5V,VIN的来源是CN8的15引脚和CN11的24引脚,属于输入引脚。电压范围7-12V,最大电流800mA。当然,输入电流和输入电压也有关系。当VIN=7V时,输入电流可以等于800mA,当VIN=9-12V时,输入电流可以等于250mA。

       外部供电E5V。CN11的6号引脚,这个没有经过稳压芯片,输入电压范围4.75-5.25V,最大电流是500mA。

       来自ST-LINK的U5V供电。从原理图上看,U5V是CN1的VBUS直接输出的。在U4的ST890CDR上,12和67引脚之间的SB1是Open状态,也就是说ST890CDR电源负载开关在控制输入的电流。ST890CDR是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制造的一款高栅极驱动器电源开关限流芯片,简单看了一下数据手册,8号引脚是低电平的时候,LD5会亮起,故障表现为温度过高或者电流过大;67引脚是输出引脚;3号引脚是开关,低电平有效。

       +3.3V。当ST-Link的板子被掰掉,或者SB3变成Open而且SB111(NRST中间通过SB111和T_NRST连接)变成Closed。此时,由CN8的引脚7或者CN 11的16引脚输入,输入电压的范围是3-3.6V。

3.3 LED

       led的数目还是比较多的。

       Led1,用户指示灯。根据电路图,要是使用默认的Zio接口的话,PB0与SB120-Closed状态连接led1。要是使用PA5,就设置SB120-Open和SB199-Closed。TSV631AILT是ST/意法半导体的运算放大器,当PB0输出高电平的时候,LD1就亮,显示为绿色。

       Led2,用户指示灯。连接到PB7,显示为蓝色。

       Led3,用户指示灯。连接到PB14,显示为红色。

       LD4,ST-link的通信状态指示灯。从电路图上看到,灯有两种颜色,红色Red和绿色Green,控制颜色的引脚是LED_STLINK。估计橙色是由两种颜色交叠出来的,有空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显示颜色和交替频率会有多种指代,这里就不再赘述。

       LD5,USB电源指示灯。LD5亮起之后,就表示板载功耗大于500ma,需要选择外部电源供电。ST890CDR的8号引脚FAULT连接led的负极,led的正极由USB_5V供电。

       LD6,绿色的LED。表示+5V已经有电,JP3的跳接帽负责选择外部E5V、U5V或者VIN。其中,U5V表示USB5V,来自于ST-link。E5V和VIN是从Morpho和Zio连接器输入的。CN8上的引脚9显示+5V是输出。

       LD7和LD8。控制LD8开关的三极管,再接收到VBUS的或者STMPS2151STR的OUT引脚的输出,都可以亮起。对于LD7,是低电平点亮。LD7的负极连接着的是PG7,符号是USB OverCurrent,USB过电流。

3.4 按钮

       B1用户按钮,默认连接到PC13,SB173的状态是Closed,SB180是Open。它和PA0之间有个Usr But的电气符号,当SB173是Open,SB180 Closed的时候,就拥有了Wake Up的唤醒功能。

       B2,直接连接到25号引脚,NRST,用于reset STM32控制器。

3.5 JP5(IDD)

       我看到电路图上的JP5的一端是VDD的符号标签,数据手册上写的IDD,这里先存疑一下。JP5短接后,+3V3流向VDD,VDD又连接着单片机的通电。

       第二个功能就是JP5的两端,连接电流表的两根表笔,测STM的工作电流。

3.6 USBOTG

       CN13的Micro AB连机器,没有见过这样的接口。CN13跟电脑和U12 STMPS2151STR电源开关连接,支持USB OTG功能。注意的是,CN13是不能供电的,要注意安全,板子先上电,再把CN13和电脑连接。

3.7 锡短路

       SBxxx是Solder Bridges的缩写,我看翻译是锡短路、焊接桥、 焊桥等等的意思,以前只知道0欧姆电阻,涨知识了。各个SBxxx的具体功能,需要在电路图上去查看,这里不再列举。

3.8连接器

       Zio连接器对Arduino V3的支持,包括CN7、CN8、CN9、CN10。我这里没有V3的板子,注意事项也没有详细的阅读。不过数据手册的6.14的图表,对引脚的名称、信号名称、对应的STM32单独型号的引脚机器作用,做了详细的解释。

       morpho连接器,默认没有焊接排针的,由CN11和CN12组成。所有电源和引脚信号都在这上面引出了,可以扩展Nucleo开发板的功能,可以连接各种扩展板、传感器和其他模块来实现更多的功能和应用。

3.9 网口

       这个板子没有网口,不赘述。

网友A:
楼主在这里介绍得非常详细,非常用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这里介绍得非常详细,非常用心呀!

谢谢关注,谢谢您的肯定,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