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 DC升压电路

楼主:
UC3843 DC升压电路

1.  12V升压到60V 电流200mA  除了调整FB的电阻  还能调整哪里?Rt Ct能不能调?具体参数怎么调整?怎么计算

2. 有没有频率控制端接MCU的升压芯片?就是实时调整频率,从而控制升压输出电压的幅度。这样除了FB反馈调整输出电压外,还可以实时调整振荡的频率,频率也是可以改变输出的吧?像3843把Rt Ct设置好了就是固定频率

网友:
取样电阻分压与芯片内部基准电压2.5V,Vout = 2.5 (1 + Rx/Ry)

 除了调整FB的电阻  还能调整哪里?不是自己设计的?

调整不调整,看自己的要求

FB是电压反馈端

网友:
好好看看UC3943 数据表吧,UC3842/UC3843/UC3844/UC3845 是固定频率电流模式 PWM 控制器,,

当然,自己想改变频率控制输出电压,需要按照电压反馈的方式设计自己的调节方式,比较灵活的

网友:
画电路原理图的顺序,恰似一团乱麻,实在让人看着别扭

为什么不是按照从左到右的方向排列,从最初的输入端到最终的输出端的排列方向,,,

简单的可以,复杂的电路,这样不容易理解

网友:
【有没有频率控制端接MCU的升压芯片?】应该有,但是比较少。
如果想研究,可以自己用分立元器件搭。

网友A:
有没有频率控制端接MCU的升压芯片?  这个芯片是PWM控制的,你需要找一个类似LLC控制的芯片。

网友:
网上公式仅供参考:

  1. FB电阻调整:根据需要的输出电压,根据反馈网络的划分和公式计算所需的FB电阻值。公式为:Vout = Vref * (1 + R2/R1),其中Vout是期望的输出电压,Vref是UC3843提的参考电压。

  2. Rt和Ct调整:Rt和Ct的数值决定了UC3843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可以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f = 1/(0.693 * Rt * Ct),其中f是开关频率。根据所需的开关频率,可以通过试探法或者使用理论计算来选择Rt和Ct的数值。

网友B:
如果使用外部电路来调整振荡频率,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与MCU连接的电路,通过调整电路中的元件值或者通过数字/模拟信号进行控制,来改变振荡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外部电路来调整振荡频率,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与MCU连接的电路,通过调整电路中的元件值或者通过数 ...

你这种也是动态调整频率的一种,通过数字电位器改变电阻的值  也就是RC变了。。。不过我说的是有没有一种EN直接接MCU的  MCU通过DAC或者占空比PWM或者定时器 计时器什么的  动态实时调整升压芯片的工作频率 达到动态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频率控制端接MCU的升压芯片?  这个芯片是PWM控制的,你需要找一个类似LLC控制的芯片。

也就是这种芯片是实际存在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公式仅供参考: FB电阻调整:根据需要的输出电压,根据反馈网络的划分和公式计算所需的FB电阻 ...

你好 版主 2.48V是哪里出来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压?那输出电压变了  也就不是2.48V了啊

网友:
R1 R5  Q1作用是什么

网友:
请问3843振荡频率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