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RL-H全自动电容电流测试仪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
1、常见故障:开机后显示屏无显示

    解决方法:1、检查 AC220V电源接触不良;

2、检查电源保险管是否损坏。

2、常见故障:开机后显示“零序电压异常”

解决方法:1、检查PT的开口三角电压是否大于20V;

2、检查系统是否有单相接地故障的发生。

3、常见故障:开机或测量后显示“电路开路”

解决方法:1、接线错误,测量回路开路;

2、PT开口三角的二次回路开路;

3、电流输出端的保险管损坏。

4、常见故障:测量后显示“999.99”

解决方法:1、检查电网的中性点补偿装置是否已退出;

2、电网中性点有接地现象;

3、测试仪的电流输出端被短路。

        为了确认NDRL_H电容电流测试仪是否正常,可以在PT不带电的情况下对测试仪进行检验和校准。

        检验方法一:取一个10kV(其他电压等级亦可)的PT,在高压端接入一个已知电容量的电容(耐压大于100V即可),将二次侧主绕组a-x端(电压为100√3)与测试仪的电流输出端连接,即从a-x端进行测量。选择测试仪的系统线电压为“10kV”(如果PT是其他电压等级的,则选择相应的系统电压等级)、方式为“1PT”,长按“方式/测量”键进行测量,如果测量结果和已知电容的电容量一致,说明该测试仪是正常的,测量是准确的,可用于现场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