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串联谐振 匹配电感的计算

楼主:
LC串联谐振  匹配电感的计算

网友:
网上有很多网站可以计算谐振频率,其实也可以自己用电子表格进行计算。

网友A:
一般来说,

Lm = (1 / (4 * π^2 * C * f^2)) - L1 - L2

其中,Lm是匹配电感,C是电容值,f是谐振频率,L1和L2是已知的电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Lm = (1 / (4 * π^2 * C * f^2)) - L1 - L2 其中,Lm是匹配电感,C是电容值,f是谐振 ...

有很多电路都没有L1、L2,我如何判断这个电感值呢

网友:
为啥那么多答非所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