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nucleo开发板f413zh]第2篇环境与调试

楼主:
[测评nucleo开发板f413zh]第2篇环境与调试

一、下载软件

        点击网址www.st.com,选择windows、linux、或者mac版本的STM32CubeIDE,我下载的是STM32CubeIDE-Mac。输入自己的邮箱等信息,不用注册。点击收到的邮件链接,然后下载相应的软件。我下载的是st-stm32cubeide_1.11.0_13638_20221122_1308_x86_64.dmg,大小1.2G左右。有的时候,我也会在ubuntu2004上开发,也下载了stm32cubeide,版本是1.13.0的。

        遇见的问题,显示“stm32cubeide”已损坏,无法打开。 您应该将它移到废纸篓,使用下面的指令处理。然后,就是显示“无法打开STM32CubeIDE,因为无法确认开发者的身份”,在“访达”中点击右键的打开就可以了。

  • sudo xattr -r -d com.apple.quarantine

二、新建工程

  1. 新建一个stm32的工程
  2. 选择输入的芯片为,stm32f413zht6。
  3. 输入工程名字等一些基本信息,nucleo_f413zh。

三、led代码配置

        将PB7设置为GPIO_Output,设置别名led2。然后,保存,就会生成相应的代码。然后,在main.c中,增加led的翻转函数语句。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HAL_Delay(2000);
  • }

四、调试

        今天在ubuntu20.04的stm32cubeide下,试了一下板载STLINK下载器,使用debug模式单步调试代码,来完成控制LED2反复亮灭的实验。先点击小虫子图标(Debug),然后可以点击Step Over(F6),一次走一个大函数;或者点击Step Into(F5),会进入函数的内部,并逐行执行函数内的代码,还可以看到相应的变量名称、类型以及数值。

        下图是使用F6对main函数的单个函数进行执行。

        下图是使用F5进入了函数的内部,进行变量的观测调试。

        当然,也可以直接点进RUN的按钮,那个绿色圆圈里面带白色三角的小图标,一键下载运行程序。

网友A:
无法确认开发者的身份”,在“访达”中点击右键的打开就可以了,原来是需要折腾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确认开发者的身份”,在“访达”中点击右键的打开就可以了,原来是需要折腾一下的

        就是第一次的使用,右键打开了一次。我最近在使用的时候,直接打开的。

        补充:昨天在mac上使用debug的功能,还需要安装一下stlink的驱动,直接双击安装的。地址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link-server.html?dl=i0lsA8DZ6X%2BSZ9sBRYOHpw%3D%3D%2Co5MXbfbD6Ars16WqfsYFXf3K%2Fj%2BSXSpOstqLaEAcZP5u8RfQRe42vGgwj9wEFt6%2B5kouXzos2eQq%2BCjsf%2F4jxqaboYhZwQHa7PomGsYbgxdB4UJKle%2Fqc2ku1uk4GMRlizmkUF1nrhmQIWecMNeGX3szYhEZelRFUS98l76xLvZzWrw02FQzlKJ0eb196raEYy5PoUbzZo9LpCb3UGwWk87xosbRIYNb3zDPTu%2FnDAFebqajuaHxK3e7i%2Fl6URhRVsSSM8shZnD1m2l4KYGWch8xm9GXxSppx1FwUwrFr9MxkAUwQZwQhW2F8sJL712b1QT1UgHLTHUurIzVl7oDJvWawWEOm6H18UyL461FWS0pBzwRDlKa5U7rZ%2FdKvLww

网友B:
期待后续更多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后续更多评测!

感谢支持,正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