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48测评】简单的ADC+PWM联动上位机软件VOFA+自动画图

楼主:
  1. 最后一期内容比较简单,adc采集数据,加VOFA自动画图。
  2. VOFA+是一个免费的上位机软件,能够和下位机进行交互用来调参或者简单代替下频率不高的示波器。
  3. 因为主要展示VOFA的功能,这一期就不自己写程序了,直接打开小华半导体中例程adc文件夹中的adc_base例程,然后再打开例程timer4文件夹中的timer4_pwm_through例程,把PWM的例程内容选择性复制到adc_base中,用来输出2Hz的PWM波形。
  4. 把adc采样模式设置为连续采样模式,采样时间等
    stcAdcInit.u16ScanMode=ADC_MD_SEQA_CONT;//连续扫描模式
        ADC_SetSampleTime(ADC_UNIT, ADC_CH, 0x40U);//
        ADC_ConvDataAverageConfig(ADC_UNIT, ADC_AVG_CNT8);
  5. 把AdcPolling改换成:
    static void AdcPolling(void)
    {
        uint16_t u16AdcValidValuetime=0;
    		uint16_t i=0;

        /* Can ONLY start sequence A conversion.
           Sequence B needs hardware trigger to start conversion. */
    	    	ADC_ClearStatus(ADC_UNIT, ADC_EOC_FLAG);
    	ADC_Start(ADC_UNIT);
    				buf[u16AdcValidValuetime]=ADC_UNIT->DR10;
    		while(ADC_GetStatus(ADC_UNIT,ADC_EOC_FLAG)!=SET)
    		{
    			ADC_ClearStatus(ADC_UNIT, ADC_EOC_FLAG);
    			buf[u16AdcValidValuetime++]=ADC_UNIT->DR10;
    		}
    		 ADC_Stop(ADC_UNIT);
    		for(i=0;i<u16AdcValidValuetime;i++)
    		{
    			buf[i]=ADC_CAL_VOL(buf[i]);
    			DDL_Printf("voltage is: %d\n ",buf[i]);

    		}

    }
  6. 把PWM的内容粘贴过来不用更改。
  7. 注意要在conf.h头文件中把DMA,timer4,spi等相关的功能使能打开。
  8. 要在driver头文件夹中把对应的dma.c,timer4.c等文件添加进去

  9. 来看VOFA+的效果:

  10. 很明显的看见VOFA把波形很好的画了出来,而且VOFA还有更多操作,可以用来实时调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11. 本来还想添加一个DSP来做傅里叶变换的,按着隔壁大佬的配置方法没有,总是会报重复定义的错,由于这几天生病了没有精力去解决,过几天身体好了再来,懂得小伙伴也支支招。

网友:
很明显的看见VOFA把波形很好的画了出来,而且VOFA还有更多操作,可以用来实时调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