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蚂蚁矿机板T9+ PL端VHDL语言点灯

楼主:
论坛上看了不少ZYNQ的矿板,于是最近也淘了一块,分享下使用经验

使用矿机板PL端点灯,记录下简单步骤,

软件部分只需要赛灵思的vivado软件,

硬件部分根据矿板的实际情况确认是否需要增加时钟,如果使用蚂蚁T9+矿板,需要增加时钟

具体参考步骤如下:

创建项目,选择处理器

分别添加VHDL文件和约束文件

文件名字按自己习惯取就可以

查看原理图LED灯和时钟连接的具体物理管脚

根据上图的圈出来的时钟和LED控制管脚,简单写个时钟约束文件

create_clock -period 20 -name clk [get_ports clk] #20nS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K17 [get_ports clk]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F16 [get_ports {led[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M19 [get_ports {led[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M17 [get_ports {led[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L19 [get_ports {led[3]}]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all_inputs]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all_outputs]

VHDL点灯文件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dblink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led :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end ledblink;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ledblink is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counter : INTEGER := 0;

begin

    if(rising_edge(CLK)) then

        counter :=  counter + 1;

        if counter >= 49999999 then

            counter := 0 ;

        end if;

        if (counter < 25000000) then

            led(3 downto 0) <= "0101";

        else

            led(3 downto 0) <= "101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上面两个文件完成后,设置生成bin文件后,再点击生成

选择下载器,这边使用XVC无线下载器

连接Xilinx-XVC AP下载器AP, 输入IP地址,

下载成功后,done灯常亮,同时便可看见间隔1S,4个灯两两交替亮

无线下载后演示视频

网友:
这板淘成多少钱,用于初学应该还不错吧,我最近也想学FPGA,某宝看了下挺贵的,这个ZYNQ矿板应该不是很贵吧。

网友:
博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款板子适合学习些什么?外设的话板子上只有DDR3和千兆网口,以及sd卡槽,还是说适合用来熟悉ZYNQ的开发流程

网友:
请问有t9+ 的原理图吗

网友:
同问,请问大佬有t9+的原理图吗

网友A:
我也想问价格,楼主方便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价格,楼主方便说一下吗,谢谢

闲鱼上有卖,之前35包邮收了一片,可惜DRAM是2片256M的D9T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