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表面看起来很愚蠢的东西一结合利益问题就能看清楚了

楼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墙上的插座把2脚插座和3脚插座做得特别近,让人不能同时插。排插也是直接将2脚插座和3脚插座做在一起。  美其名曰: 为了安全考虑,不让插太多电器,防止功率过大造成烧毁。   这种理由是很愚蠢而且站不住脚的,如果线材一样,插10个100瓦的电器就会烧,那么把插口设置成3个,用户往上插3个2千瓦的电器不一样还是会烧吗。 如果排插上面有保护措施,那插多少个电器又有什么关系呢? 真实的原因是利益, 如果老式排插能同时插5个2脚和5个3脚插头,那换成新式排插之后你如果还想用这些电器,就必须去买两个排插,商家的利益就增加了。    发散一下思维,现在有一个新兴起来的词语叫做"恶意讨薪",表面看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深究起来原来是一个xx代表提出来的,那家伙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建筑公司老板。  还有其他的.......

网友A:
还有外壳的奇怪螺丝,甚至市面上都没有对应螺丝刀,看上去是让用户很难拆,很蠢。其实站在厂商的利益角度,奇形怪状螺丝就是为了提高维修的难度,坏了就买新的

网友:
现在的插座都是这样,想要在多个电器上用,只能买多个插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外壳的奇怪螺丝,甚至市面上都没有对应螺丝刀,看上去是让用户很难拆,很蠢。其实站在厂商的利益角度, ...

这螺丝是六角的吧?感觉那种专门维修用的螺丝刀套件就能拆市面上大部分的产品,也不贵,几十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螺丝是六角的吧?感觉那种专门维修用的螺丝刀套件就能拆市面上大部分的产品,也不贵,几十块。

我已经有一套可以换头的螺丝刀,但也没有适合这个螺丝的,最后是拿一个一字螺丝刀强行拧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有一套可以换头的螺丝刀,但也没有适合这个螺丝的,最后是拿一个一字螺丝刀强行拧开

内六方螺钉头是标准件,你的螺丝刀套件没有包括进去而已。

网友:
哈哈,这个是LZ电磁炉的照片吧?这是已经修好了呗?动手能力很强啊,我家里的电器坏了我从来都没敢去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有一套可以换头的螺丝刀,但也没有适合这个螺丝的,最后是拿一个一字螺丝刀强行拧开

多花点钱,再搞一套好一些的。

网友:
修过一个奇葩的东西,是正五角的螺丝,最后只能用钳子硬拆的,后来都换成十字的螺丝。记得有一颗还藏在坑里面,只能把外壳撬变形才搞下来……

网友:
说起来我家里还一个买了不久的插座  xx多买的,就是便宜。有时候接触不良通不了电。还没检查原因。

网友:
“很多表面看起来很愚蠢的东西一结合利益问题就能看清楚了”

商人-伤人

网友:
这是国标插头,5孔是算一个

墙插5孔有分的很开的,现在也很多了。最初的间距近的是技术原因模具容易做

内六角普遍用於工业产品中,

其实一字和十字螺丝只是在消费类产品中用的多

网友C:
这种插排上的五孔插座不是让你多插的,只是让你2孔和3孔都可以查,其实就那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插排上的五孔插座不是让你多插的,只是让你2孔和3孔都可以查,其实就那几个

让你多买几个排插,更好的赚你的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让你多买几个排插,更好的赚你的钱

这个是有国家规定,不是你想放多少个就可以放多少个,越多线材直径就越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有国家规定,不是你想放多少个就可以放多少个,越多线材直径就越大

这个"规定"的意图就是为了让人多买排插了,其实是否安全,与插多少个电器关系不大

网友:
我也觉得很郁闷,为什么设计要靠那么近?不能同时插进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规定"的意图就是为了让人多买排插了,其实是否安全,与插多少个电器关系不大

安全方面考虑的主要是峰值过载,每个插头都有限值,所有插座都连接最高限值设备,需要没有危险,你没有见到过电线着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规定"的意图就是为了让人多买排插了,其实是否安全,与插多少个电器关系不大

你要是想连接多个可以自己买电线插座,想要多少个你就连多少过,这种插排也是考虑的是一般使用环境,对于你需求多的情况下可以自己DIY,用电线理论可以无限连接,然后用电工胶布一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外壳的奇怪螺丝,甚至市面上都没有对应螺丝刀,看上去是让用户很难拆,很蠢。其实站在厂商的利益角度, ...

确实很无语,现在的工具你买了64配套或者128配套,也许都不能找到合适的,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