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过孔模式有圆圈加箭头,则呢么取消?画线的时候结束已经是过孔模式,不是测试...

楼主:
pads过孔模式有圆圈加箭头,则呢么取消?画线的时候结束已经是过孔模式,不是测试点模式

网友A:
这是运行了DRC检查的结果,取消运行或关闭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运行了DRC检查的结果,取消运行或关闭DRC

关闭DRC在哪里关闭  搞个截图

网友:
选择该过孔,然后在属性面板或设置对话框中找到相关选项,将圆圈功能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