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开关电源电阻发热问题

楼主:
ACDC电路宽电压输入设计,12VDC输出,40W的开关电源,现在有个问题解决不了,空载正常工作,但是如图的两个电阻持续热大概65°,是什么情况,正常么

网友:
原理图没截全,看不懂啊!你这个最上面的横线连的什么?发乳肯定是经过了大电流么

网友:
如果是原理图建议的阻值,那发热就是正常的,但这2个电阻你的功率选择多大的啊,不行选择大一点功率的,散热能好点。

网友:
电原理图不完整,比较难猜测。

从芯片型号UC3843看,这是个交流110V/220V市电整流滤波后由UC3843控制功率MOS管输出12V的反激开关电源。R2R4是UC3843的启动电阻。这两个电阻在开关电源正常工作时也是要发热的。

但R2R4比datasheet推荐值要小不少。电阻小,电压一定,当然容易发热。这两个电阻用得比较小,可能是为了输入电压较低时仍可正常启动。

网友:
【ACDC电路宽电压输入设计,12VDC输出,40W的开关电源】

这个电路宽电压输入设计,输入的最低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测得这两个电阻温度为大概65°时,输入电压(R2上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尝试电阻选型大一些的,如果电阻的功率额定值过小,可能会导致过载,进而导电阻过热。另外电路设计有问题的话,出现异常的电流流过电阻,也会导致电阻过热。

网友:
65摄氏度倒无所谓,担心的话,加大点电阻功率就是。非要不长期发热只能引入开关电路,待启动完成电源能自行建立后关断该回路。值不值,另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电阻选型大一些的,如果电阻的功率额定值过小,可能会导致过载,进而导电阻过热。另外电路设计有问题的 ...

尝试电阻选型大一些的,如果电阻的功率额定值过小

选多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