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驱动全桥逆变电路输出波形震荡

楼主:
小弟做了个IR2110的功放板子,频率500k,原理图如下

做出来后,示波器实测输出信号有很大震荡(理论上应近似正弦波),如下图

然后往电路前级测量,发现IR2110的HO口输出波形就存在明显震荡,如下图

请教大家哪里可能有问题呢?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震荡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做出来后,示波器实测输出信号有很大震荡(理论上应近似正弦波)】

根据什么,全桥的输出应近似正弦波?难道不应该是矩形波(梯形波)吗?

网友A:
【小弟做了个IR2110的功放板子,频率500k】

IR2110工作到500kHz,似乎频率太高了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后,示波器实测输出信号有很大震荡(理论上应近似正弦波)】 根据什么,全桥的输出应近似正弦波 ...

嗷嗷,因为我最后接了个变压器,所以应该会近似正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做了个IR2110的功放板子,频率500k】 IR2110工作到500kHz,似乎频率太高了些。

这样子吗,我看他上限500k,就试了一下,果然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做了个IR2110的功放板子,频率500k】 IR2110工作到500kHz,似乎频率太高了些。

请问大哥有替代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C:
调整一下自举电容是1uF的大小,再测

另外注意示波器测试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嗷嗷,因为我最后接了个变压器,所以应该会近似正弦吧

【因为我最后接了个变压器,所以应该会近似正弦吧】

为什么接了个变压器,输出就应该近似正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一下自举电容是1uF的大小,再测 另外注意示波器测试的方法

好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最后接了个变压器,所以应该会近似正弦吧】 为什么接了个变压器,输出就应该近似正弦呢?

一直以来以为是这样子的本来不是做硬件的,去查了下还真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以为是这样子的本来不是做硬件的,去查了下还真不是

我估计你的变压器次级没有接什么负载,很可能次级是开路,这才导致波形产生阻尼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的变压器次级没有接什么负载,很可能次级是开路,这才导致波形产生阻尼振荡。

是的,我是开路用示波器测得,我接负载试试

网友D:
请问D1、D2 - D4用的是什么型号?500kHz,开关频率是不是太快了,死区时间占比太多,波形会严重失真呢

网友:
修改几个电子元件的数值看看示波器波形的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D1、D2 - D4用的是什么型号?500kHz,开关频率是不是太快了,死区时间占比太多,波形会严重失真呢

D1,D5是1N4148,D2,D4是1N4740A,D3是1N5822

请问有没有合适的替代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