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STM32L452Nucleo-64】以点亮led、oled为例进行模块测试

楼主:
一、点亮一个led灯
软件编程常以输出”Hello World”作为学习的开始,在嵌入式的开发中我们也常使用点亮一个流水灯的方式开始学习,但是基于板载的资源比较少,Nucleo开发板上只有一个绿色的led灯,我们这里以点亮这个led灯为例进行第一个程序的开发。首先Cube的配置见下图,就是初始化配置未作修改。

在while(1)中输入代码

HAL_GPIO_TogglePin(GPIOA,LD4_Pin);
HAL_Delay(1000);

绿色led灯将每一秒进行闪烁编译通过后下载即可演示视频如下

2cb61de732ea018baecfe9bf6b2de912

二、oled模块测试

oled是编程常用的直观的显示模块这里我们分布介绍一下在STM32L452RE上使用I2C进行oled配置,首先Cube的配置见下图

生成底层后我们还需要引入oled.c,oled.h,oledfont.h三个文件,经常进行开发的小伙伴对他们一定很熟悉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我使用的是四引脚的oled屏幕将GND接地VCC接3.3V,这里配置的是I2C2通道所以SCL接PB10,SDA接PB11,接好后编写了一段测试代码进行测试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8 t=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I2C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0,0,"STM32L452",24);

OLED_ShowString(0,24, "0.96' OLED TEST",16);

OLED_ShowString(0,40,"ATOM 2023/9/17",12);

OLED_ShowString(0,52,"ASCII:",12);

OLED_ShowString(64,52,"CODE:",12);

OLED_Refresh_Gram();

t='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OLED_ShowChar(36,52,t,12);

OLED_ShowNum(94,52,t,3,12);

OLED_Refresh_Gram();

t++;

if(t>'~')t=' ';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测试结果如下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使用I2C不同通道对输出引脚有所改变,STM32L452RE可配置四个I2C其中I2C1对应PA9、PA10,I2C2对应PB10、PB11、I2C3对应PC0、PC1 、I2C3对应PB6、PB7。配置好后在找到对应的引脚,在板上引脚标注不全具体可参考下图。

网友A:
OLED_ShowString 是谁提供的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LED_ShowString 是谁提供的库啊?

这个是我用的oled.c里的一个函数我常用的是这三个文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用的oled.c里的一个函数我常用的是这三个文件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