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到一个部分电路,用两组分频信号驱动两路MOS,一路反相能保证MOS一高一低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这样无法保证两路MOS同时输出都为高或者都为低,有可能出现一路高的时候一路低吗,感觉输出随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无法保证两路MOS同时输出都为高或者都为低,有可能出现一路高的时候一路低吗,感觉输出随机了

【感觉这样无法保证两路MOS同时输出都为高或者都为低,有可能出现一路高的时候一路低吗,感觉输出随机了】

是的。这样的电路可能出现两个Q2同时高同时低,也可能出现两个Q2互补(一个高则另一个为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无法保证两路MOS同时输出都为高或者都为低,有可能出现一路高的时候一路低吗,感觉输出随机了

其实,不考虑逻辑门延迟的话,Q2与|Q2的输出总是反相的,即一个为高则另一个为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考虑逻辑门延迟的话,Q2与|Q2的输出总是反相的,即一个为高则另一个为低。

是的,如果用一路分频来输出两组信号的话,后面输出到逻辑门的话需要考虑驱动电流问题吗,还是只要管逻辑电平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用一路分频来输出两组信号的话,后面输出到逻辑门的话需要考虑驱动电流问题吗,还是只要管逻辑 ...

不知道你要用此电路实现什么目的,是否需要考虑驱动电流,不好说。

如果该电路只是用来驱动门电路,那就不必考虑驱动电流,但若用来驱动开关电源中功率开关管,则需要考虑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用一路分频来输出两组信号的话,后面输出到逻辑门的话需要考虑驱动电流问题吗,还是只要管逻辑 ...
上图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TL494内部结构。图中可见一个D触发器,输入信号送CK端,而 |Q 端接D端,这就构成二分频,两个输出端反相。
图中D触发器两个输出端标注有错,上面的输出端标注为Q,下面的输出端应该标注为 |Q (Q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TL494内部结构。图中可见一个D触发器,输入信号送CK端,而 |Q 端接D端,这就 ...

多谢老师,是驱动功率开关管的,比如这个TL494,如果这个D触发器我只用Q端并联输出到后级电路,把后级的一组与非换成与门,(即Q非那一端我也连到Q端)是否能驱动MOS呢,MOS前可以再加一个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师,是驱动功率开关管的,比如这个TL494,如果这个D触发器我只用Q端并联输出到后级电路,把后级的 ...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倒底是驱动单端工作的功率开关管(包括单端正激和单端反激)?还是驱动推挽(包括半桥和全桥)?前者只需要一路开关脉冲输出,后者必须是互补的开关脉冲输出,且应该有“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倒底是驱动单端工作的功率开关管(包括单端正激和单端反激)?还是驱动推挽(包括半桥 ...

驱动半桥输出,需要两路驱动信号互补输出,分频器用一路Q输出,后级分成两路,一路输出经过死区,经过与门,另一路输出经过死区经过与非门,这样可以吗,还要考虑驱动电流吗,还是门电路的驱动电流足够就可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半桥输出,需要两路驱动信号互补输出,分频器用一路Q输出,后级分成两路,一路输出经过死区,经过与 ...

功率开关管如今都是使用MOS管,已经没有人用双极型三极管了。MOS管的输入是个电容(包括极间电容和米勒电容,后者为主),所以驱动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电流很大,但上升到下降之间电流很小。对驱动电路来说,瞬间电流很大,平均电流却不大。前述TL494输出电流峰值允许400mA,UC3842之类甚至允许1A。这么大电流,门电路芯片绝对不能输出,故必须加驱动电路。其实也很简单:加一级推挽(图腾柱或者互补跟随器)三极管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半桥输出,需要两路驱动信号互补输出,分频器用一路Q输出,后级分成两路,一路输出经过死区,经过与 ...

门电路芯片直接驱动MOS管,仅限于很低的频率,例如1kHz甚至数百Hz以下。

关于功率开关管的驱动,建议查查UC3842芯片的输出级。该芯片是直接驱动MOS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门电路芯片直接驱动MOS管,仅限于很低的频率,例如1kHz甚至数百Hz以下。 关于功率开关管的驱动,建议 ...

  多谢老师,会再仔细看看驱动芯片的手册,目前的想法大概是画的这样,想问一下这样输出需要考虑分频器Q端的驱动能力吗,还是只要高低电平就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师,会再仔细看看驱动芯片的手册,目前的想法大概是画的这样,想问一下这样输出需要考虑分 ...

UC3842类电源控制芯片,内部自带基准电压、振荡电路、误差放大器、电流检测、驱动电路……需要用的都有了,其驱动电路最大电流峰值可达1A,何必在UC3842芯片之前设置分频器、死区电路、反相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师,会再仔细看看驱动芯片的手册,目前的想法大概是画的这样,想问一下这样输出需要考虑分 ...

图中有MOS1和MOS2两个管子,若是两个管子构成半桥电路,则UC3842不能用(该芯片只能用于单端电路)。前面提到的TL494是可以驱动半桥的(另加IR2110之类的芯片),但那是相当老的芯片,不如现在的电源控制芯片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有MOS1和MOS2两个管子,若是两个管子构成半桥电路,则UC3842不能用(该芯片只能用于单端电路)。前面 ...

嗯嗯明白了,我再看看芯片手册,自己试一下,多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