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密集的0402电容电阻怎么焊接

楼主:
大片密集的0402电容电阻怎么焊接,  单个的0402还是很容易焊的,但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电烙铁就不好放了,有时候焊接一个器件,烙铁头会把别的元件带下来,越焊越恼火。然后想着用锡膏和热风枪焊接,没想到锡膏特别稀,风枪一吹就散开变成一堆锡珠,要不就是连锡。现在又没有钢网,也没有好的锡膏,可能只有将PCB返工了,拿去SMT工厂对那部分器件重新贴片

网友A:
手工焊接很难很难 一吹全跑了 建议你全取下来钢网刷锡膏过炉子。

网友B:
来个图片看看啊,得有多密集,焊接细心一点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换一个接触面小点的头,话说最难焊接的就是排线,一旦连焊就废了

网友:
密集的神仙也难焊 你也可以去找加热焊台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焊接很难很难 一吹全跑了 建议你全取下来钢网刷锡膏过炉子。

我也觉得这个是最可靠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个图片看看啊,得有多密集,焊接细心一点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换一个接触面小点的头,话说最难焊接的就是排 ...

哪种排线?没想象出来,板对板连接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种排线?没想象出来,板对板连接器?

就0.5的排线座,有一种伸出来特别短的,有的正常长度一点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0.5的排线座,有一种伸出来特别短的,有的正常长度一点还好

是那种手机或者小设备里用的那种软排线或者柔性板上的小连接器吗

网友:
手焊密集的元器件还是挺难的,没有钢网的话用锡膏+加热台估计勉强有搞头。

网友:
以前,密集到一般水平,我拿风枪都解决不了

网友:
按顺序焊,先全部焊接一边再另外一边。

网友D:
要么用具有合适尺寸烙铁头的电烙铁手工焊,要么用红外回流焊,再要么用加热台焊。有小型的台式回流焊炉在售,用某些电烤箱也可以自己改造,加热台也有卖的。不是经常焊,显然还是用电烙铁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么用具有合适尺寸烙铁头的电烙铁手工焊,要么用红外回流焊,再要么用加热台焊。有小型的台式回流焊炉在售 ...

没有回流焊,目前只是将热风枪的头拆掉,然后开很低的风速慢慢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