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引脚怎么看?在原理图中表示的吗?

楼主:
还是接到电路上,看他的高低电平变化,还是没有接收到电平就是悬空?不接的引脚都可以叫悬空引脚吗?有没有人解释一下

网友A: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一般悬空都是没有用的引脚,你还要测它干嘛?

网友:
【不接的引脚都可以叫悬空引脚吗?】

不与任何电路联接的引脚当然是悬空引脚。

但是,MOS工艺的数字逻辑芯片输入引脚悬空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一般悬空都是没有用的引脚,你还要测它干嘛?

没有我就好奇这个引脚在原理图中是什么样的

网友:
悬空引脚的电平是随机的。

网友:
悬空引脚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电平不稳定、电干扰的敏感性增加等。为了避免这些问题,通常建议将悬空引脚连接到正确的电压或信号源上,或者在设计电路时将其关闭或拉低/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