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显示乱码,错位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上了OLED屏幕,暂时使用的是IO口模拟IIC通讯的方式驱动OLED屏

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OLED屏偶尔会有错位显示,或者乱码,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哪些优化方向,谢谢大家

网友A:
1.检查IIC的上拉电阻,一般取值为1K-3K,检查模拟IIC代码是否有问题,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一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IIC的上拉电阻,一般取值为1K-3K,检查模拟IIC代码是否有问题,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一下数据。

好的,目前上拉电阻用的是4.7k,一会换2个试试看

网友B:
OLED写数据的时候会被其他任务打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LED写数据的时候会被其他任务打断吗?

后面我在其他地方看到建议操作IIC时暂时关闭中断,我试了一下几乎不会再有错位的情况了,算是学到了一课

网友:
确保供电电压和电流符合OLED屏幕的需求,增加电源滤波电容来减小电源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我在其他地方看到建议操作IIC时暂时关闭中断,我试了一下几乎不会再有错位的情况了,算是学到了一课 ...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oled刷新任务优先级不高,刷新时被别的任务抢占了,然后屏幕就出现错位了。要么调高任务优先级,要么关闭任务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