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升压到DC60V 电流200mA 有哪些升压芯片可以推荐

楼主:
DC12V升压到DC60V 电流200mA  有哪些升压芯片可以推荐

网友A:
LT3758: 这是一款高效率、高电流的升压转换器芯片,输入电压范围从3V到40V,可输出高达60V的电压。它具有内置的开关管和电流控制,适合大功率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3758: 这是一款高效率、高电流的升压转换器芯片,输入电压范围从3V到40V,可输出高达60V的电压。它具有内 ...

凌特的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