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影响AD大面积铺铜速度的设置项

楼主:
实际体验发现,AD铺铜选项的Arc Approx和Remove Necks Less Than两个选项的设置值会严重影响铺铜速度, 特别是Remove Necks Less Than 选项,将5mil 改为20mil,原来PCB的top层GND覆铜只需要3秒, 重新覆铜的时间变成了2分42秒

网友:
如果将Remove Necks Less Than选项的设置值调小比如改回5或更小的值是不是可以减少需要处理的短连线段的数量,从而加快铺铜的速度。

网友A:
应该是算力大了,要把覆铜的边角残留的死铜毛刺去掉,估计CPU得好好算算,烧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算力大了,要把覆铜的边角残留的死铜毛刺去掉,估计CPU得好好算算,烧脑

对,就是去掉那种狭长悬空的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算力大了,要把覆铜的边角残留的死铜毛刺去掉,估计CPU得好好算算,烧脑

我是习惯沿着走线的轮廓去放一个cutout, 让覆铜更加规则的避让,就不会产生支离破碎的铜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