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第一次设计原理图   要求:有核心板、按键(五轴按键*1、普通按键*2、拨码开关*2)、蜂鸣器、转压(转5V、5V转3V3、舵机转压)、传感器接口(陀螺仪、tof测距、四路电磁*1)、摄像头接口、无线串口、屏幕接口、编码器*2、有刷电机驱动接口*1、舵机接口。

求指导,希望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池供电,

VCCBAT是几V电池

下面这个VCCSreer出来是多少V,到哪里去了

网友A:
用的都是立创的软件立创的库文件

它的库文件使用时要仔细一下,生成PCB时注意检查引脚与实际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 VCCBAT是几V电池 下面这个VCCSreer出来是多少V,到哪里去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都是立创的软件立创的库文件 它的库文件使用时要仔细一下,生成PCB时注意检查引脚与实际一致性

网友:
  fb接的电阻2个就够了没必要3个。浪费 也浪费空间,特别还加个可调电阻。真没必要,可调电阻不便宜。

网友:
fb接的电阻2个就够了没必要3个。浪费 也浪费空间,特别还加个可调电阻。真没必要,可调电阻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