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是如何影响设备工作的?

楼主:
最近产品遇到一个奇怪的事,产品未充电时使用正常,用电源适配器充电使用正常,用电脑USB充电使用正常,用树莓派USB充电设备异常(按键没反应,NFC功能异常),测量树莓派USB的纹波如下图所示:

感觉是一个玄学。

网友A:
电源纹波噪声大,信号质量差,超过逻辑信号阈值容限,势必会影响逻辑电平的判断

网友B:
树莓派USB提供充电电流多大,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
“测量树莓派USB的纹波如下图所示”

再发一个其他的纹波图,比较一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纹波噪声大,信号质量差,超过逻辑信号阈值容限,势必会影响逻辑电平的判断

"电源纹波噪声超过逻辑信号阈值容限,影响逻辑电平的判断"

这电源纹波噪声也是太大了!

网友C:
发个电脑USB的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USB提供充电电流多大,是不是有点小了

树莓派USB应该可以供电1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个电脑USB的图来看看

有时间我拍一张。

网友D:
树莓派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供电不稳定或电压不足,可能会导致设备异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供电不稳定或电压不足,可能会导致设备异常工作。

树莓派倒是工作正常,树莓派得USB给其他设备功能不正常。

网友E:
档次愈高,就愈发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档次愈高,就愈发娇气。

是这样嘛。还是设计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