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4:日历&时钟

楼主:
上上一期视频,我们实现了基本的天气时钟界面,界面的代码还是可以复用的。

由于导入了time库,原有的time标签需要更名成timeL。

  • import board
  • # 导入displayio库(内置的)
  • import displayio
  • # 导入外部库adafruit_imageload,如果没有就在教程附件下载
  • import adafruit_imageload
  • # 导入外部库adafruit_display_text里的lable,用于显示标签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 # 导入外部库adafruit_bitmap_font里的lable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用于显示字体
  • # 使用固件自带的屏幕设备,不需要另行初始化屏幕参数
  • display = board.DISPLAY
  • # 创建本例程里的唯一图像组
  • group = displayio.Group()
  • # 加载图片
  • image, palette = adafruit_imageload.load("/pic/tqbg.png")
  • # 是否开启透明
  • palette.make_transparent(0)
  • # 创建图片布局
  • grid = displayio.TileGrid(image, pixel_shader=palette)
  • # 将图片布局添加到图像组,由于是第一个添加的,默认是最下层
  • group.append(grid)
  • # 显示当前图像组
  • display.show(group)
  • # 加载字体并定义字体颜色为黑色
  •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sytq_16.pcf")
  • nun_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DingTalk_ncn_60.pcf")
  • color = 0x000000
  • # 初始化日期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date = label.Label(font, text="10月3日", color=color)
  • date.x = 50
  • date.y = 30
  • group.append(date)
  • # 初始化星期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week = label.Label(font, text="周二", color=color)
  • week.x = 150
  • week.y = 30
  • group.append(week)
  • # 初始化时间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time = label.Label(nun_font, text="18:20", color=color)
  • time.x = 20
  • time.y = 80
  • group.append(time)
  • # 加载字体并定义字体颜色为黑色
  •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sytq_16.pcf")
  • nun_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DingTalk_ncn_60.pcf")
  • color = 0x000000
  • # 初始化日期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date = label.Label(font, text="10月3日", color=color)
  • date.x = 50
  • date.y = 30
  • group.append(date)
  • # 初始化星期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week = label.Label(font, text="周二", color=color)
  • week.x = 150
  • week.y = 30
  • group.append(week)
  • # 初始化时间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time = label.Label(nun_font, text="18:20", color=color)
  • time.x = 20
  • time.y = 80
  • group.append(time)
  • # 初始化温度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temp = label.Label(font, text="30°", color=color)
  • temp.x = 70
  • temp.y = 140
  • group.append(temp)
  • # 初始化天气标签并设置x,y轴绘图坐标,然后将标签添加到图像组
  • tempzh = label.Label(font, text="晴", color=color)
  • tempzh.x = 110
  • tempzh.y = 140
  • group.append(tempzh)
  • # 显示修改后的图像组
  • display.show(group)
  • while True:
  • pass

在实现了界面的基础上,只需要添加ntp网络校时、天气信息获取和更新的功能,就可以把这个天气时钟做好了。

第一步、导入需要用到的库

  • # 导入os库,用来获取wifi信息
  • import os
  • # 导入rtc库,实现RTC时钟
  • import rtc
  • # 导入wifi、time库备用
  • import wifi
  • import time
  • # 导入网络库备用
  • import ssl
  • import socketpool
  • import adafruit_ntp
  •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第二步、连接wifi

使用os.getenv函数,从setting.toml文件里获取wifi ssid和密码,然后连接到wifi即可

  • # 使用os.getenv函数,从setting.toml文件里获取wifi ssid和密码
  • ssid = os.getenv("CIRCUITPY_WIFI_SSID")
  • password = os.getenv("CIRCUITPY_WIFI_PASSWORD")
  • # 连接到 wifi
  • print("Connecting to", ssid)
  • wifi.radio.connect(ssid, password)
  • print("Connected to", ssid)

第三步、初始化ntp服务

使用adafruit_ntp.NTP函数初始化ntp服务,第一个函数是确定网络连接端口,

第二个函数设置时区,中国是+8时区,第三个函数用来指定ntp服务器地址。

然后使用ntp时间更新系统时间。

  • # 使用adafruit_ntp.NTP函数初始化ntp服务,第一个函数是确定网络连接端口,
  • # 第二个函数设置时区,中国是+8时区,第三个函数用来指定ntp服务器地址
  •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 ntp = adafruit_ntp.NTP(pool, tz_offset=8, server="ntp.aliyun.com")
  • # 使用ntp时间更新系统时间
  • rtc.RTC().datetime = ntp.datetime

第四步、编写星期数据转换函数

这个函数没啥复杂的,根据时间结构体获取到的tm_wday属性,判断是星期几

  • def get_wday(wday):
  • if (wday == 0):
  • return "周一"
  • elif (wday == 1):
  • return "周二"
  • elif (wday == 2):
  • return "周三"
  • elif (wday == 3):
  • return "周四"
  • elif (wday == 4):
  • return "周五"
  • elif (wday == 5):
  • return "周六"
  • elif (wday == 6):
  • return "周日"

第五步、编写天气获取函数

这个函数使用的是高德API,使用该API需要先去注册相关账户,申请key。

获取到相关json数据后,就从json数据里解析温度和天气信息,并返回

  • # 初始化requests对象
  •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def get_weather():
  • # 设置城市id
  • city = "450900"
  • # 这个函数使用的是高德API,使用该API需要先去注册相关账户,申请key。
  • key = "1xxx"
  • # 拼接天气链接url
  • getweather_url = "https://restapi.amap.com/v3/weather/weatherInfo?city=" + city + "&key=" + key
  • # 获取天气json数据
  • response = requests.get(getweather_url)
  • json_resp = response.json()
  • # 关闭连接
  • response.close()
  • # 解析json数据,并返回温度和天气信息
  • for da in json_resp["lives"]:
  • #print(da["temperature"])
  • return da["temperature"], da["weather"]

最后、编写主循环代码

先创建一个status变量,用来在设备启动时获取天气信息。

然后在主循环里不断更新timeL的时间属性,每秒更换一下颜色,用来指示程序还在运行。

也提供一些动态效果,免得大家觉得过于单调。

然后每小时更新一下天气信息。详细的大家可以看注释,代码没啥难度的。等过段时间学习了gifio库,再考虑增加一些动画效果,例如任务眨眼睛什么的。

  • # 先创建一个status变量,用来在设备启动时获取天气信息
  • status = "boot"
  • # 主循环
  • while True:
  • # 每秒获取一次本地RTC时间
  • t = time.localtime()
  • # 首次启动或者本地RTC时间的分钟属性为0时,更新日期标签和天气标签
  • if (status == "boot" or t.tm_min == 0):
  • # 更新日期标签
  • date.text = "%d月%d日" % (t.tm_mon, t.tm_mday)
  • week.text = get_wday(t.tm_wday)
  • # 获取天气信息
  • str_t, str_tz = get_weather()
  • # 更新温度标签
  • temp.text = "%s°" % (str_t)
  • # 更新天气标签
  • tempzh.text = str_tz
  • status = "updated"
  • # 每隔1秒 更新一次时钟标签,用于动态显示
  • if (t.tm_sec % 2 == 0):
  • timeL.text = "%02d:%02d" % ( t.tm_hour, t.tm_min)
  • timeL.color = 0x000000
  • else:
  • timeL.text = "%02d:%02d" % ( t.tm_hour, t.tm_min)
  • timeL.color = 0xD9D7C9
  • # 刷新屏幕
  • display.show(group)
  • # 休眠1秒
  • time.sleep(1)

网友:
补充附件资料

网友A:
用os.getenv函数,从setting.toml文件里获取wifi ssid和密码,然后连接到wifi即可,,

这个密码还能修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s.getenv函数,从setting.toml文件里获取wifi ssid和密码,然后连接到wifi即可,, 这个密码还能修改 ...

只需要修改setting.toml文件就行了,代码里不需要改。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更舒服,也不需要在代码里输入自家的wifi ssid和密码。分享代码也简单一些。

网友B:
想问一下,为啥我文字每次刷新,上次显示的文字不会消失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为啥我文字每次刷新,上次显示的文字不会消失呀

不要新建label,然后add到group去。每个group都是一组内容,你添加的越多,叠加的层就越多。还搞不明白的可以发帖问,或者把详细步骤和代码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新建label,然后add到group去。每个group都是一组内容,你添加的越多,叠加的层就越多。还搞不明白的 ...

好的,谢谢了,搞定了

网友:
期待后续深度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