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烧写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
 新手,大佬们,请问为啥烧不进程序去?能找得到串口,原先连接RST  DTR的两个三极管焊错了,两个互换一下再次烧写程序还是不行,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你这个板子是不是一次没成功下载过,看着原理图不对劲啊

网友:
不要一直盯着串口,看看你的MCU电路,MCU什么条件下才能进入串口下载

网友:
boot引脚不能直接接地

网友:
https://www.wch.cn/application/575.html  如果担心串口不稳,可以看看这里的参考电路,都是正确的,自己对比一下。还有小叶说的对,你的boot0都直接接电阻下拉了,根本不能实现ISP烧录。最后,这个FlyMCU软件,需要设置一下那个DTR等状态,如果自己有经验还好,没经验要去看看正点原子或者德飞莱的ISP烧录视频哈。

网友:
boot引脚通常做法是弱上拉,再接个开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