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IO口工作不正常,求助

楼主:
第一次用ESP32,把例程generic_gpio里的程序正常编译后下载到芯片里,发现IO口工作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上电后串口一直输出这些数据

网友A:
程序正常编译后下载到芯片里,发现IO口工作不正常

程序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正常编译后下载到芯片里,发现IO口工作不正常 程序的原因比较多

串口输出这种信息,表示程序硬件运行是正常的吗?只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你的程序下载的地址错了,一般来说是0x0起始的。你要看一下固件的结构是什么。

网友:
如果是idf编译的。

下载的程序分两种,一种是合并了的,一种是没合并的。

合并用你上面图的CombineBin进行合并。

没合并的是三个文件类似如下: boot  应用app 分区表 三个

合并的就一个文件

esp32地址类似如下,其他芯片有可能不一样。

具体的地址在用idf.py 串口烧录和monitor时会提示出来。可以实验观察一下。或者直接用idf.py命令烧录就行。

网友:
代码如下:

gpio_config_t io_conf = {};

//disable interrupt

io_conf.intr_type = GPIO_INTR_DISABLE;

//set as output mode

io_conf.mode = GPIO_MODE_OUTPUT;

//bit mask of the pins that you want to set,e.g.GPIO18/19

io_conf.pin_bit_mask = (1ULL<<GPIO_NUM_2) | (1ULL<<GPIO_NUM_21) | (1ULL<<GPIO_NUM_19) | (1ULL<<GPIO_NUM_27);

//disable pull-down mode

io_conf.pull_down_en = 0;

//disable pull-up mode

io_conf.pull_up_en = 0;

//configure GPIO with the given settings

gpio_config(&io_conf);

gpio_set_level(GPIO_NUM_2, 1);

gpio_set_level(GPIO_NUM_27, 1);

gpio_set_level(GPIO_NUM_19, 1);

gpio_set_level(GPIO_NUM_21, 1);

网友B:
如果把烧写地址更改为0x0,串口就会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烧写地址更改为0x0,串口就会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程序还没启动起来,启动加载的时候没找到程序

要烧录3个文件。类似下面:

另外看看IO口是不是影响启动。可以用helloworld例子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烧录3个文件。类似下面:

谢谢,可以了

网友:
另外也可能是引脚设置问题,引脚冲突,供电问题,软件错误之类

网友:
今天又直播教学,可以作为问题提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