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Netwrok Manager 使用介绍

楼主:
在Network Manager中,默认设置以太网优先级高于WiFi优先级,4G优先级最低,如果有特殊应用场景可以手动修改优先级
在Network Manager中为了网络安全,WiFi的MAC地址由软件随机生成,如果不希望随机生成MAC地址可按照下文关闭随机MAC地址操作

关闭随机WiFi MAC地址

创建/etc/NetworkManager/conf.d/wifi_rand_mac.conf,在文件中加入以下内容

Network-Manager-gnome

Network-Manager-gnomeNetwork-Manager的桌面工具,可以在屏幕右上角看到一个网络图标,如下图所示

设置静态IP

  1. 右键点击图标,选择编辑连接选项

  2. 选择需要修改的连接名称,点击下方齿轮修改,左侧+``-分别是添加和删除连接

  3. 切换到IPV4.Settings界面,先将Method改为手动,然后在下方Addresses选择右侧添加,输入固定的ip,子网掩码和网关后保存即可,DNS可根据个人需求填写

优先级

桌面插件未提供设置优先级的接口,可参照下文中使用nmcli命令设置优先级

设置路由规则

  1. 右键点击图标,选择编辑连接选项

  2. 选择需要修改的连接名称,点击下方齿轮修改

  3. 切换到IPV4.Settings界面,点击下方routes,选择点击添加,输入网段、子网掩码、网关和优先级保存即可,其中网关为可选项

添加WIFI网络

左键点击图标,直接创建WiFi连接即可

拨号4G

列表选择创建一个新的4G连接

  • 列表选择运营商国家,移动联通电信选择中国

  • 列表选择卡的运营商

  • 列表如果有APN就输入APN,没有就下一步

  • 列表完成创建

nmcli 命令

nmcli是Network Manager的命令行工具,使用nmcli可以完成各种操作

本命令可以显示当前所有连接,可以看到此时连接只有一个,下方操作在此连接基础上配置

设置静态IP

设置连接Wired connection 1的静态IP为192.168.168.230,子网掩码为24

设置优先级

设置连接Wired connection 1的优先级为200

设置路由规则

为连接Wired connection 1添加路由规则,访问网段192.168.10.0/24的信息从此连接发出,由于此连接是使用eth0接口,所以所有符合要求的信息都会从eth0发出

添加WIFI网络

添加WiFi网络可以使用nmtui工具

拨号4G

使用命令行创建4G连接。连接名为mobilegsm(可随意修改),直接输入以下命令即可

APN-4G拨号

移动联通电信拨号失败后设置

4G模块重启

设置连接之后发现依旧无法连接4G可以尝试使用以下重启4G模块

参考文档

以上仅为常见用法,关于Network Manager其他使用方法可以查询Network Manager 文档

内外网设置解决方案

网口连接内网WIFI连接外网

配置信息

| 网络名称 | 网络接口 | IP | 网络连接名称 |
| 网口 | eth0 | 192.168.2.100 | ethconnect |
| WiFi | wlan0 | 192.168.1.222 | wificonnect |

设置优先级

数据应默认从WiFi接口发送至外网,在内网传输数据时应从网口发送至局域网中,所以默认设置WiFi的优先级为200,网口优先级为300

为网口设置路由规则

所有发送到192.168.10.0~192.168.10.255的数据都会从eth0接口发出

至此,设备就被配置为网口连接内网,WiFi连接外网

Netwrok Manager 使用介绍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A:
我也有个树莓派4B 2G版的,还没用过呢,正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树莓派4B 2G版的,还没用过呢,正好来学习一下!

可以的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