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干扰

楼主:
两个模块有屏蔽地和电源地,两个地都连接时,视频信号有干扰,当断开电源地,只保留屏蔽地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一般都信号接地,为什么要连电源地

网友:
断开电源地,只保留屏蔽地正常

很明显电源有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测下地 电源地串扰~pcb设计分割电源地和数字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下地 电源地串扰~pcb设计分割电源地和数字地了吗

是电源干扰,地都是共用了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下地 电源地串扰~pcb设计分割电源地和数字地了吗

是电源干扰,地都是共用了地平面

干扰了 你可以尝试不共地。

网友:
视频信号出现干扰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地回路的不正确连接造成的。

网友: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应给出连接点具体信息甚至部分周边电路和局部PCB图才好分析。

网友:
屏蔽地和电源地,两个地都连接时,视频信号有干扰

接地是个技术活

楼主的屏蔽地是怎么连接的是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