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原理图能不能批量编辑

楼主:
最近在用mentor EE 7.9.x版本的软件画原理图,被它整得实在是快要自闭了。mentor的原理图比较丑还有各种操作逻辑反人类就不多说了,最让人无奈的是找不到批量编辑的方法。比如说一个芯片64个信号引脚要全部使用,就要64个网络标号,在AD和cadence里面都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批量编辑网络标号的内容,如果是有规律的还可以再Excel里面填充之后再粘贴到原理图,很方便,而到了mentor里就只能一个一个的修改。我也怀疑过是不是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没找到,我又找人问,又在网上搜,就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然后又觉得是不是7.9.x太老了,安装了比较新的VX版本,又可能是破解方法不对,根本打不开

网友A:
mentor这个软件用的人不是一般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这个软件用的人不是一般的少

因为是真的难用,不知道高版本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LZ不是一直在用AD的么?咋又开始用馒头了,cadence都已经比较难用了,馒头据说更是难用,希望我一直都用不到这个EDA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不是一直在用AD的么?咋又开始用馒头了,cadence都已经比较难用了,馒头据说更是难用,希望我一直都用不 ...

没办法啊,客户要求必须用mentor,说是要和他们的什么数据库对接,各种流程都绑死了。以前我觉得cadence已经很繁琐了,结果和mentor一比,cadence简直是傻瓜式操作了,相对AD就更不用说了。关键是mentor原理图不仅繁琐,而且编辑功能很弱。打个比方,假如AD和cadence画原理图是去拉屎,拉屎和擦屁股都是在同一个卫生间里完成。那么用mentor画原理图就是弄两个卫生间,一个用来拉屎,另一个用来擦屁股,至少7.9版本是这样

网友:
我用过AD,CADENCE,PADS,KICAD,EAGLE但就是没有用过mentor。

网友C:
升级到较新的版本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改进的用户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到较新的版本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改进的用户体验。

还没安装,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到较新的版本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改进的用户体验。

装上比较新的mentor EE VX2.5版本了, 只是软件界面好看了一点, 但还是没有批量编辑的功能,还是要手动的一个个输入或者修改, 而且居然打开了老版本软件画的原理图之后就会改格式,老版本软件就不能再打开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