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密电流放大器ADI AD8428设计到实践的全程手搓

楼主:
1 概述

    这个设计是要完成一个类似心电记录仪心跳电压捕捉电路,并验证电容器选型对这个电路的影响。根据微压级别的信号,至少需要24位的采集精度,或者通常是两级运放来提高采样电压。两级放大可以保证放大倍数,但是滤波和抗干扰的电路设计就复杂了。所以能选择一款高精度的仪表放大器直接解决问题是最好不过。

    ADI AD8424是一款高精度电流放大器,虽然说国产替代一直在进行中,但是作为模拟芯片的设计和生产却很需要时间积累和经验验证。而ADI的模拟毫无疑问是模拟芯片的第一阵列。

本帖是全程手搓的,而ADI也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从芯片选型到模拟设计软件,极大降低了开发者的技术难度,提高了效率,保证了质量。小插一个无关设计的小观点,其实,国产替代要不得的一件事就是全面跪倒,脊梁寸断,但更要不得的是全面替代,断人财路。其实,世界还是挺大的,合作共赢一起发财才是持久之路。ADI技术领先,保证供应,还能价格合理,朋友多多的有什么不好。

这个是最后的电路设计图。

PCB电路设计图如下,

2 使用ADI的辅助工具进行AD8428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模拟设计

2.1 使用ADIsim软件

    模拟设计软件先不说好用不好用,首先是非常好玩的。ADIsim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模拟工具,易于使用,而且还是免费的。AD8428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一款新品,所以没有在这个设计库里,需要先下载SPICE文件然后倒入。SPICE文件是TXT格式的,可以直接自定义编辑功能和设置,当然,首先要真正了解并熟悉这款新品才行。

使用ADIsim的设计图,

进行功能模拟的结果。虽然基本功能有效,但是还不大理想,所以后来就弃坑了,因为有更好的替身。

2.2  LTspice

LTspice是Linear的头牌,中文是凌特,已经消失,因为被ADI并购了,所以但凡看到LT起头的ADI产品,都是源自Linear,而LTspice就是对标ADIsim并超越ADIsim的顶流。深切怀疑,Linear被并购的原因就是因为胸怀利刃LTspice,而招致失身之锅。相比AD打头的产品,大家都知道LT打头的都主打一个性价比,其实也是很能打的,当初被并购也是花了大价钱的,应该更是两情相悦的结果。因为,这样对LTspice来说,ADI的也是官方全系列支持的。当然,现在还是需要导入spice的。

2.2.1 原理图的设计

AD8428是根据ADI样片申请获得的,但是流程老复杂了,独苗一个,型号AD8428ARZ,这个东东是好东西,值得垂涎一下。

放大器下看看丝印。

    因为全程有手册,提供了官方的设计参考图。这个原理图看似极简设计,其实各种共模和差模参数极其强悍,因为专门为这个出了包括《你好放大器》这样的神作,就不搞文字搬运了,这里省掉n千字。

转换成适合模拟运行的电路设计,这里需要增加互补的电压源作为输入信号,在LTspice中,这个参数可以完美修改,甚至可以编程成为特定波形,如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你想你就可以拥有。

执行暂态模拟的结果如下,对应于一个1.8毫秒的脉冲,就这个样子。

这个原理图还可以导出BOM元件表,

这些元件的参数都可以任意调整和变化,反复多种测试,选择最合适的匹配参数。

2.2.2 其中电容器的变化和适配对性能的影响最大。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ESR,对于平波,滤波和去耦都有极大的好处。通常意义的电容等效电路如下,

对不同的输入频率,ESR和等效阻抗Z的频率相应如下,在特征频率下取得最优数值,

2.2.3 不断更换上面的电容值,

C5, C7 = 10uF

C2 ,C3 = 4.7uF ,

C1 = 4.7uF , 大约为C2和C3的10倍

C4,C6 =0.1uF MLCC,

稳态模拟结果如下

对应于电容的参数都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如调整C5的ESR值,更换为最终选择电容的参数0.06欧

其他模拟如暂态模拟,交流摇摆模拟等都可以一键完成,下面是一部分游戏过程的截图。

这个可比当年在面包板上插积木好玩多了,也可以重新理解当时老师讲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唯一欠缺的就是实地炸电容,烧电阻的快乐烧烤场景。

3 打板和设计

3.1 这时候设计,用的是 https://easyeda.com/  ,这个也最后易帜了,不过现在的国内的名字就是力创eda,海外版的还是没有变化。电路原理设计如下

生产PCB

偷懒的自动布线,

3D演示

3.2 当然,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是要重新布局和选择BOM,选择合适的电容

这才是最终版

和最终的PCB

输出BOM

打印一下

4. 手搓PCB

4.1 这个PCB有些过于简单,就下单了手搓6件套,包括紫外光刻,这个手搓的光刻精度是毫米级的,做独立二极管戳戳有余,但是搞5G芯片,可能还是要200年的吧

最后继续降低,连光刻的不想用了,双面板纯手搓了,刻刀,油性笔,使用环保蚀刻剂硫氧化纳, Na2S2O8+Cu=Na2SO4+CuSO4

真实手搓图,这个是把PCB设计打印在白纸上,然后刻刀刻线,然后用油性笔透描的,所以有焊盘和断线的地方,不过,没关系,有些手抖也没关系,连直尺都木有用,直接拿出小学的绘画压箱功底,背面全黑没有问题吧。

.

这边搞双色的

溶解蚀刻剂,大概10分钟吧,

看起来不太行

那就继续,直到变成浅蓝色,到最后

完工。

最后,除掉油性笔痕,通常用能脱油的洗洁精就可以,

当然,大力出奇迹,用砂纸也是可以的。

手工焊,难度基本为零,美观程度,也基本为零。

需要补充一下,经此一役,尤其是现在某立创的优惠打板上线后,鉴于心理阴影面积过大,宁可付费打板也不再手搓了。

5 使用Arduino开发板读数

5.1 I选用Arduino MKR 1000 读取ADC参数,因为AD8428已经放大到可以读取的精度了,所以其实是第二级放大器是由12位精度的ADC来实现的,这个是多数MCU可以轻松搞定的,最多可以读取4096的数据,进行0~3.3V的数据对应转换。

参考代码

const int analogInPin = A0;  // Analog input pin that the potentiometer is attached to
const int analogOutPin = 9; // Analog output pin that the LED is attached to

int sensorValue = 0;        // value read from the pot
int outputValue = 0;        // value output to the PWM (analog out)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s at 9600 bps: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nalogInPin);
  // map it to the range of the analog out:
  outputValue = map(sensorValue, 0, 1023, 0, 255);
  // change the analog out value:
 //Serial.print("sensor = ");
  Serial.print(sensorValue);

  // wait 2 milliseconds before the next loop for the analog-to-digital
  // converter to settle after the last reading:
  delay(2);
}

5.2  使用两个9V电池提供差分电压供电,这样输入端可以连接到心电贴片读数,

使用串口猎人115200-N-8-1.读取读数,改变采用周期,这里是选择了1kHz,这个数据可以导出为txt文件,进行更进一步处理。

6 AD8428的原理和配置

6.1 AD8428内部的逻辑图如下,可以有3种放大配置模式,

6.2 其中差模输入模式如下图,放大倍数计算公式如下,可以看出,更改CDCC的数据就可以自行选择放大倍数。

这个帖子主要是介绍了如何利用工具完成一款ADI放大器的设计到打板的过程。更多的技术细节和原理在ADI的各种开放资料都可以获得,相比这个芯片的高性能,这么搞虽然可以完成任务,但质量其实还是呵呵的。所以,后来也就不这么搞了,但是使用LTspice的过程却从此上了瘾,有原理图都想导入spice模拟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主要是介绍了如何利用工具完成一款ADI放大器的设计到打板的过程。更多的技术细节和原理在ADI的各种开放资料都可以获得,相比这个芯片的高性能,这么搞虽然可以完成任务,但质量其实还是呵呵的。所以,后来也就不这么搞了,但是使用LTspice的过程却从此上了瘾,有原理图都想导入spice模拟一下。

大佬的动手能力不一般呀!

网友:
这个LTSPICE是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