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稳幅的问题

楼主:
如图文氏振荡电路

放大增益电路中利用了二极管D1和D2的非线性特征,对输出正弦信号进行稳幅

原理是怎样的?二极管一端接在输出,则在支路导通的情况下,二极管另外一端以0.7V的差值被钳位?

网友A:
说“二极管0.7V以上导通,0.7V以下关断”是近似程度很差的说法。实际二极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是指数曲线,大致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二极管0.7V以上导通,0.7V以下关断”是近似程度很差的说法。实际二极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

没有看到图,如果去掉反并联二极管,振荡的幅值难道不会被运放的供电电压所限制吗?

网友:
所谓二极管在某电压或者某电流下的电阻,就是图中黑色二极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的红色切线。显然,切线1电阻较大,切线2电阻比切线1小,切线3电阻更小。

网友:
首帖电路,在未起振时,R3两端电压为零,D1D2电阻很大,R3加R2电阻数值大于R1的二倍,满足环路增益大于3的起振条件,故电路能够起振。起振后,输出幅度不断增加。输出幅度增加,R3两端电压增加(注意是交流),D1D2电阻减小。D1D2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R3与二极管并联的电阻加上R2恰等于R1的二倍时,环路增益恰等于3,振荡幅度稳定下来不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图,如果去掉反并联二极管,振荡的幅值难道不会被运放的供电电压所限制吗?

去掉反并联的D1D2,电路可以起振,但波形被供电电压限制,切顶又切底,成为近似梯形波,失真很大,不符合正弦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图,如果去掉反并联二极管,振荡的幅值难道不会被运放的供电电压所限制吗?

我在本坛写过一篇《正弦振荡电路杂谈》,其中谈到正弦波振荡电路稳幅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图,如果去掉反并联二极管,振荡的幅值难道不会被运放的供电电压所限制吗?

那篇帖子,远比上面几个回复详尽,不但有文字说明,还有波形图,并且有不同电阻数值产生波形的比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本坛写过一篇《正弦振荡电路杂谈》,其中谈到正弦波振荡电路稳幅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您

网友:
通过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可以实现对输出正弦信号的稳幅调节。

网友:
非线性,何谓 非线性?!

是不是线性,看的是电压电流之比,针对的是瞬时关系而非平均或有效值。

RC正弦震荡器需要的,是ARC(自动阻值控制),这个R是不允许受瞬时值影响的。

网友:
用二极管或稳压管反馈,不是线性反馈,但有类似于 贝克箝位 的「刹车」作用。

网友:
过零点处,二极管不导通,高增益。电压超过导通电压,R3被旁路。低增益,实现了限幅!

网友:
最近我捣鼓的,也算是跟这有关,

我发觉,二极管或稳压管摆在这处,也有跟「稳压」类似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样做可使运放  既不会突然停止运作,也不会让 Vout 碰到 ±V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