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路ADC用什么方案?

楼主:
有个产品要采集四十多路模拟量(ADC),分辨率要求不高10位即可,但是效率要求稍微高一些,40路同时至少要达到20Hz,更高的话更好。

目前想的两种方案:

1、用8路ADC模块,要用5、6片

2、用1片8路ADC模块,再配上几片8路模拟开关

精度要求不高,哪个成本更划算?对应的方案有推荐的芯片吗?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哪个成本更划算?】

显然第2个方案成本更低,因为你的采样率相当低。40路计,你的AD只要达到20*40Hz即可,使用单路输入的AD芯片即可。而模拟开关的价格很便宜,多用几片也没有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哪个成本更划算?】 显然第2个方案成本更低,因为你的采样率相当低。40路计,你的AD只 ...

好嘞,那我就找找这个方案的芯片去。感谢!

网友B:
50ms里面要拆解到40路?一路1.25ms?

网友C:
对于成本更划算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TI的CD74HC4851和Analog Devices的ADG1408。这些模拟开关芯片具有多通道输入和控制灵活的特性,适合用于多路模拟量信号的切换。

网友D:
我用的摸拟开关,做256路,就是有模拟开关有压差,不是批量的话可以自己较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ms里面要拆解到40路?一路1.25ms?

对的。就是一个周期内要采集每一路的ADC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摸拟开关,做256路,就是有模拟开关有压差,不是批量的话可以自己较准一下。

【模拟开关有压差】主要体现在哪?是同一型号的模拟开关采集同一电压值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成本更划算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TI的CD74HC4851和Analog Devices的ADG1408。这些模拟开关 ...

我瞅瞅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摸拟开关,做256路,就是有模拟开关有压差,不是批量的话可以自己较准一下。

256路用的是几个ADC几个模拟开关?目前40路感觉不好匹配,4x8不够,8x8又有点多。

网友D:
有1转16路的电子开关。但是我用下来就是电压的压降不是很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拟开关有压差】主要体现在哪?是同一型号的模拟开关采集同一电压值会不一样?

我做了,他就是不一样,有点小麻烦。

网友F:
推荐adx111 ,iic接口,一个里面有4路,10片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推荐adx111 ,iic接口,一个里面有4路,10片搞定

一片十几块有点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片十几块有点贵呀。。。

好吧

模拟开关整下,稍微麻烦.

网友:
  stm32f030r8t6 号称18通道 不知道怎样。 可以找便宜国产替代。

网友:
18通道,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这通道数,在加上几片模拟开关倒是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1转16路的电子开关。但是我用下来就是电压的压降不是很一致。

这是你的电路不合理造成的。

模拟开关内部结构是一对场效应管,有内阻是必然的,尤其在有成本要求的前提下采用廉价的型号,其内阻不一致也是必然的。

要减小模拟开关内阻的影响,就是要让流过模拟开关的电流尽可能小,使得在模拟开关上的压降尽可能小,甚至可以忽略。为此,应该在模拟开关后面接入一个具有高输入阻抗的缓冲器(例如用高输入阻抗运放构成的同相放大器),此时就可以基本消除模拟开关内阻的影响了。

网友:
我做过127路的ADC采样,就是采用模拟开关切换方式,而且采用的是廉价的CMOS模拟开关芯片74HC40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哪个成本更划算?】 显然第2个方案成本更低,因为你的采样率相当低。40路计,你的AD只 ...

题主的意思不是40路要同时采集吗?

“40路同时至少要达到20Hz”,,,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第0时刻采集40路,然后第50ms时刻第2次采集40路,然后第100ms第3次采集40路,依次类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谢谢!

网友:
有奖活动 | PI PowiGaN技术学习中心,全方位解读PI 1700V GaN: InnoMux-2 EP技术精髓 ...
活动时间:即日起-2025年3月23日
1、进入 PI PowiGaN技术学习中心,点击任意视频 ,填写并提交表单即可观看(只需提交1次表单);
2、活动结束后,将随机抽取30名幸运者派送5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