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一个86控制板,求大佬给点布线参考意见

楼主:
主要就是屏幕和音频部分,大佬帮忙看看,这个走线还可以怎么优化,感觉走的不太顺的感觉,电源也拉的太远了。

网友A:
PCB看不出啥问题,覆铜那一块过孔打的是不是有点密了。还是打一版看看实物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有一点 走线和pad连接处是不要做个泪滴呢?

网友C:
pcb 看着漂亮没有用,功能能实现了才是好板子吧

网友D:
画的不错,所以:是请教兼得瑟。

网友E:
不复杂呀,没啥毛病,频率不算高。

网友F:
挺漂亮的,45度角的线多了以后看起来确实整齐

网友B:
其实还有一点 空间还可以 你不妨加个test pad 引出用来调试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一点 空间还可以 你不妨加个test pad 引出用来调试方便些。

嗯嗯,给加上,确实这样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 走线和pad连接处是不要做个泪滴呢?

额,加上是好看些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画的不错,所以:是请教兼得瑟。

那不至于,就是心里没底,大伙看看交流一下,我是感觉线都拉的太长,绕成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CB看不出啥问题,覆铜那一块过孔打的是不是有点密了。还是打一版看看实物是否有问题。

嗯嗯,主要是像问下布局是否合理,感觉最难处理的就是电源线了,拉的到处都是,看其他大佬画的板子就很舒服,覆铜那边是音频的模拟地,想着接触好些,哈哈,反正不要钱

网友:
谢谢啦,就是不知道电源拉这么长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漂亮的,45度角的线多了以后看起来确实整齐

有强迫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复杂呀,没啥毛病,频率不算高。

嗯嗯,是的,现在刚接触,还没有水平画高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不至于,就是心里没底,大伙看看交流一下,我是感觉线都拉的太长,绕成环了

按说86工控板可以4层板的成本允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 看着漂亮没有用,功能能实现了才是好板子吧

有强迫症,实现功能肯定是首位的,但是想好看些,看论坛其他大佬画的就很舒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说86工控板可以4层板的成本允许吧?

价格倒没啥,这个拿来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嗯,主要是像问下布局是否合理,感觉最难处理的就是电源线了,拉的到处都是,看其他大佬画的板子就很舒 ...

拉太长应该也还好,注意电源给其他芯片供电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