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1.搭建CircuitPython的开发环境

楼主:
在新的开发板上安装的并不是circuitPython的固件,因此需要安装新的固件。

一、安装CircuitPython固件

安装固件的方法很简单

  1. 双击RST按键,进入下载模式

  2. Feather ESP32-S3 TFT Download (circuitpython.org) 网站下载固件,注意需要下载”.UF2”后缀的固件,这个固件能直接拖拽到USB里。
  3. 将下载的固件拖拽到开发板产生的U盘中,之后会自动安装。重启之后的显示界面如下,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显示的是控制台界面。

二、编写代码

官方推荐的IDE是Mu Editor,在界面的模式中选择CircuitPython,如下图所示。

当连接上开发板后,可以点击上图中“串口”那个按键,打开控制台,编写代码即可。这种方式编写的代码在重启之后就没有了。如果想编写重启之后自动运行的代码,则需要修改开发板上的 ”code.py” 文件。打开的方法就是点击“加载”按键,如下图所示,然后选择code.py文件,在文件中修改代码。

比如要实现LED闪烁,代码如下:

import board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l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LED)
l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while True:
    led.value = True
    time.sleep(0.5)
    led.value = False
    time.sleep(0.5)

在开发板重启后板上的红色LED就会闪烁了。

不想去官网下载固件的可以用下面的附件。

网友:
一定要运行文件为code.py吗,我用其他的文件名,好象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