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LM5105)电路中,MOS管无法正常导通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老师,您好:

我用LM5105做了一套半桥逆变电路,电路的原理图如下,想在端口COIL_A和COIL_B之间输出14V的方波电压来驱动负载。

图1 半桥逆变原理图

我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两个管子的GS极之间均有驱动电压,但是管子无法正常导通,用示波器测量了上、下管的GS和DS电压,具体的波形如下:

图2 上管GS电压

图3 上管DS电压

图4 下管GS电压

图5 下管DS电压

如果工作正常,上管DS之间应该是一个峰值为28V的方波,但从波形上来看上管并没有完全导通,想请教老师们这可能是哪一块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电容C17和C20的中点处电压并不是母线电压的一半,母线电压全部分压在C17上了,COIL_B对地的电压为0。这与理论上也不符,COIL_B应该是作为半桥输出的参考电压,如果此处没有电压,那即使MOS管正常导通,半桥电路也就无法正常工作。请问老师,是因为电容选型的问题还是说这种分压方案实际上并不可行呢?

本人学识有限,苦思而不得解,希望老师能指点迷津。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电容C17和C20的中点处电压并不是母线电压的一半,母线电压全部分压在C17上了,COIL_B对地的电压为0。】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的?我的意思是:测量时 PWM 处是否有输入脉冲信号?

网友A:
测量上管GS电压和上管DS电压时,你的示波器地线夹夹在电路中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上管GS电压和上管DS电压时,你的示波器地线夹夹在电路中何处?

您好,我是用差分探头测的,所以探头就直接连接在在管子GS和DS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电容C17和C20的中点处电压并不是母线电压的一半,母线电压全部分压在C17上了,COIL_B对地 ...

我是在有PWM输入信号的时候测的,电压全被上电容分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有PWM输入信号的时候测的,电压全被上电容分压了

直流电源电压全落到了上电容上,是上管未充分导通的结果。但上管未充分导通的原因,从示波器波形上看不出来。上管GS之间波形基本上是正常的。

首帖电路没有问题。

既然上管GS之间波形大体正常,那么可以怀疑上管是否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源电压全落到了上电容上,是上管未充分导通的结果。但上管未充分导通的原因,从示波器波形上看不出 ...

谢谢老师,感谢您解答。这个MOS管GS间允许的最大电压是±20V,从测量的波形上来看,方波的振铃峰值超过了20V,管子确实有损坏的可能性,我现在想先增大栅极驱动电阻,让振铃减小,再更换一个新管子试试。另外您说电压落在上电容上,是上管未充分导通的原因,这块我不太明白,我理解的是不论电路工作状态如何,两个电容上的分压应该是基本不变的,因为这两个电容目前是并在母线上的,请问您能再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感谢您解答。这个MOS管GS间允许的最大电压是±20V,从测量的波形上来看,方波的振铃峰值 ...

【您说电压落在上电容上,是上管未充分导通的原因,这块我不太明白】

上管未充分导通,是电压落在上电容的原因,并非电压落在上电容上,是上管未导通的原因。

上管未导通,但下管导通了。下管导通,流过下管的电流,只能由上电容供给,也可以说下管导通后,直流电源经下管和负载为上电容充电,同时下电容放电。但上管未导通,直流电源不能通过上管和负载为下电容充电。

网友A:
忽然看见上管漏极与直流电源正之间接了个电阻R14,且电阻数值相当大。刚才看漏了。这个电阻接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么大电阻,上管怎么导通,也没有多少电流通过上管,和上管未导通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电压落在上电容上,是上管未充分导通的原因,这块我不太明白】 上管未充分导通,是电压落在上电 ...

明白了老师,谢谢您。我再捋一捋思路,目前我是空载在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忽然看见上管漏极与直流电源正之间接了个电阻R14,且电阻数值相当大。刚才看漏了。这个电阻接在这里是什么 ...

老师,这个20M的电阻测试前已经短接起来了,之前是为了先调试其他电路所以将这一路断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老师,谢谢您。我再捋一捋思路,目前我是空载在测试的。

【目前我是空载在测试的】

注意9楼回复。R14在此,上管再导通也没有什么电流。

网友C:
赏心悦目的原理图越来越难看到,LZ的图比起论坛里大多数图算好的,但还是没有看下去的欲望,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赏心悦目的原理图越来越难看到,LZ的图比起论坛里大多数图算好的,但还是没有看下去的欲望,唉

赏心悦目的原理图啥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是空载在测试的】 注意9楼回复。R14在此,上管再导通也没有什么电流。

您说得对,我在调试中R14处是涂锡短接的。没有提前说明,不好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赏心悦目的原理图越来越难看到,LZ的图比起论坛里大多数图算好的,但还是没有看下去的欲望,唉

尽可能画整齐,一是为了自己看着清晰明了,二是有点强迫症

网友:
更换两个MOS管后问题已解决,谢谢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