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纹波比较大怎么解决?

楼主:
如图,电源输出纹波比较大怎么解决?如何降低PKPKP值呢,谁有高招

网友:
你这个9V直流输出,是反激开关电源两路输出中的一路,经Q1这一级线性稳压,再经VR1这路线性稳压得到的。电路相当特殊,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
1.5V峰峰值的纹波,确实很大,尤其是经过两级线性稳压,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纹波。

猜测一:元件布局不合理,尤其是地线布局不合理。

猜测二:测量方法不合理,峰峰值估计是用示波器测的,示波器引入了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磁场噪声。

网友:
既然是用示波器测量的纹波,那么

第一,看看纹波频率是否与反激开关电源PWM工作频率相同。

第二,示波器地线夹夹在VR1的1脚处,分别测量VR1输入处(2脚)、Q1集电极、D4负极,各处纹波是多大。

没有简单的方法,只能在多处测量,再分析。

网友:
甚至示波器地线夹可以夹在VR1的1脚,探头接触反激变压器11脚,看看纹波数值有多大。这样测量,目的是确定地线是否电阻过大而引入纹波,或者示波器地线夹构成环路引入纹波。

网友:
信息太少,只能掐指算,看过C10和C11波形吗

网友:
纹波大小,与VR1d 输入输出电容不合适有关系

网友A:
堆电容啊,输出端放一堆大电容,然后电源整一个缓启动

网友:
怎么样也要整一个全波整流吧,怎么样也要整一个开关频率比较高的DCD芯片吧

网友:
你怎么测的?怀疑测试方法有问题,线性稳压器的输出不应该出现那么大的纹波,还是把具体测量波形贴出来吧。

网友:
电容数值有关吗?在电源输出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容可以有效降低纹波。滤波电容能够吸收高频噪声并保持电源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堆电容啊,输出端放一堆大电容,然后电源整一个缓启动

堆电容加在哪个地方?

可以加磁珠和陶瓷电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堆电容加在哪个地方? 可以加磁珠和陶瓷电容么

想要减小纹波只有在输出端加大电容,但是这样启动电流很大。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很大,起码要全波整流,要高频的DCDC芯片才能做到小纹波

网友:
C17这个位置换成10UF的实施,多好的电子滤波结构,要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