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23 Discovery Kit】调试串口printf测试

楼主:
这篇测试下ST-LINK串口printf测试。

一、硬件电路

ST-LINK仿真器自带虚拟串口,电路图如下

虚拟串口连接到STM32的PC6和PC7引脚

查看手册,看下PC6和PC7映射的串口

二、程序

2.1、usart.c

#include "usart/usart.h"

UART_HandleTypeDef g_usart6_handl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 ((USART_UX->ISR & 0X40) == 0);

    USART_UX->TDR = (uint8_t)ch;
    return ch;
}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USART_UX_CLK_ENABLE();
	USART_TX_GPIO_CLK_ENABLE();
	USART_RX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_struct.Pin = 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_struct.Alternate = USART_TX_GPIO_AF;
	HAL_GPIO_Init(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Pin = 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_struct.Alternate = USART_RX_GPIO_AF;
	HAL_GPIO_Init(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g_usart6_handle.Instance = USART_UX;
	g_usart6_handle.Init.BaudRate = baudrate;
	g_usart6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g_usart6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g_usart6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g_usart6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g_usart6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AL_UART_Init(&g_usart6_handle);

}

2.2、usart.h

#ifndef _USART_H
#define _USART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7xx_hal.h"

#define USART_TX_GPIO_PORT              GPIOC
#define 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6
#define USART_TX_GPIO_AF                GPIO_AF8_USART6
#define USART_TX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while(0)

#define USART_RX_GPIO_PORT              GPIOC
#define 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USART_RX_GPIO_AF                GPIO_AF8_USART6
#define USART_RX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while(0)

#define USART_UX                        USART6
#define USART_UX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USART6_CLK_ENABLE(); }while(0)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audrate);

#endif

2.3、main.c

int main(void)
{

  MPU_Config();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
  CPU_CACHE_Enable();		/* Enable the CPU Cache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216 MHz */

	usart_init(115200);

	while(1)
	{
		HAL_Delay(100);
		printf("https://bbs.eeworld.com.cn/\r\n");
	}
}

三、运行

3.1、查看串口

3.2、编译后,下载程序到开发板,运行串口

网友A:
编译后下载程序到开发板,运行串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下载程序到开发板,运行串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printf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