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801 隔离电源 原理图和PCB

楼主:
大小1.2cm*1.4cm

一个简单的隔离电源

文件稍后传输上来

网友A:
指甲盖大小的板子,做起来要拼

输入输出隔离端口分布两边好,还是这样一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甲盖大小的板子,做起来要拼 输入输出隔离端口分布两边好,还是这样一边好

立起来插,这样面积比较小

客户要求面积越小越好,就整个小的

网友:
PCB 发出还没到,自己飞了个简单测了下,带崽50mA电压开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