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1编码器旋转调节LED灯没有反应

楼主:
新手  大佬们 请问我电源插上电之后 LED闪了一下  然后就没亮 ,后来重新插电试一下,LED一直亮,旋转EC11编码器还是没有反应  ,然后EC11编码器三个引脚分别是sw  clk  dt,我是KEY_UP 连接DT,KEY_DOWN连接SW,KEY_MID连接clk,后来我怀疑是不是接线的问题,问了写软件的人,他写的KEY_MID是按键,我就将KEY_DOWN连接CLK,KEY_MID连接SW,这次是直接闪一下,然后不亮,按下编码器也没反应,会是连接的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找写软件的人看他怎么设计的 如果你有条件也可以测量一下编码器的波形 看看物理连接是不是正确

网友A:
LED一直亮,闪都是不正常的

一定要保证硬连接没有,硬连接排除后,就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软件与硬件不配套。

网友:
现在情况是通上电,测量PWM电压是4.2v  旋转编码器 不管正转还是反转电压都是4.2v

网友B:
接线错误或者编码器配置错误或者软件逻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一直亮,闪都是不正常的 一定要保证硬连接没有,硬连接排除后,就是软件有问题

请问现在LED灯一闪一闪的  用串口助手显示图片是这样的 请问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线错误或者编码器配置错误或者软件逻辑错误

请问现在LED灯一闪一闪的  用串口助手显示图片是这样的 请问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线错误或者编码器配置错误或者软件逻辑错误

测出的波形是这样的,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有一个引脚没有波形  串口调试助手也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一直亮,闪都是不正常的 一定要保证硬连接没有,硬连接排除后,就是软件有问题

测出的波形是这样的,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有一个引脚没有波形  串口调试助手也没有数据

网友A:
1楼说的是直接闪一下

现在如果是LED 亮,“现在LED灯一闪一闪的”倒有可能是硬件,比如驱动LED灯电流多大电压多少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说的是直接闪一下 现在如果是LED 亮,“现在LED灯一闪一闪的”倒有可能是硬件,比如驱动LE ...

LED驱动电流3A 电压输入12V 输出3点几伏,测试编码器有一个引脚没有波形,另外一个引脚是有波形出现的,会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测试编码器与LED有连接?

LED灯应该是一个恒流电流,设计是多大的

是那个LED闪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