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颗公司几乎每张板子必用的器件AD7490 应用说明

楼主:
【背景介绍】

    本公司是面向网络固定通信的设备开发企业,产品主要用在城域网接入侧或者交换,涉及各种速率的业务接入。

设备主要用在运营平台机房内,供电通常是直流48V,在单板内部电源拓扑树一般来说,是48V隔离电源转换为各种二级电源供各种芯片使用。

本文的AD7490作为一个通用器件,用来对各种二级电源的电压信号进行采集,报CPU进行实施检测。

【芯片概述】

    AD7490是一片最多支持16通道,12位 AD转换芯片 (16-Channel, 1 MSPS, 12-Bit ADC with Sequencer in 28-Lead TSSOP)

Fast throughput rate: 1 MSPS

Specified for VDD of 2.7 V to 5.25 V

Low power at maximum throughput rates 5.4 mW

16 (single-ended) inputs with sequencer

Wide input bandwidth 69.5 dB SNR at 50 kHz input frequency

Flexible power/serial clock speed management

High speed serial interface, SPI/QSPI™/MICROWIRE™/ DSP compatible

Full shutdown mode: 0.5 µA maximum

28-lead TSSOP and 32-lead LFCSP packages

【应用样例】

AAD7490在我司最常用的应用场景就是做电源监控,最多可以同时监控16种电源,通过分压电阻来适配输入信号的电压幅值。

AD7490通过SPI进行控制,并配置AD公司的电压基准芯片ADR291,来提供基准电平。

搭配AD7490和ADR291使用,由于其良好的性能和可靠性,在公司产品上大量使用,几乎作为通过设计模板。

【设计注意事项】

由于模拟电路的特征,对数字噪声比较敏感,不恰当的设计会很大程度影响测量精度。

因此对PCB LAYOUT有较高的设计要求,主要有以下注意事项:

1)数字平面和模拟平面进行隔离;

2)数字信号禁止从器件下面穿过;

3)模拟低和数字地尽量单点连接;

4)时钟信号尽量远离AD7490;

5)去耦电容用10uf钽电容加0.1uf陶瓷电容,尽量靠近电源和地脚;

6)芯片下面留有热焊盘用于散热,做库时应设计VIA,直径在0.3~0.33mm

【总结】

AD7490作为ADI公司的一颗16通道12位ADC,以其良好的性能,优秀的可靠性,低廉的价格,在公司产品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A:
谢谢管理员!已经恢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管理员!已经恢复出来了。

不客气。也感谢网友体谅。咱们无法保证一定都不出错,但是发现问题一定会尽力解决,改善。 有任何需要或建议或碰到问题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管理员哈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