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是电流放大电路吗?

楼主:
大家好!
麻烦帮忙看下下面这个原理图部分是放大电路吗?如果是,那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那个ISS信号直接连接单片机进行电压检测,3.3V供电,原理图只写了个100A对应单片机引脚2.5V,当电流大于120A时表示过流,按照这个比例计算的话,那引脚电压差不多就是3V,我就是想确定下这个地方是不是电流信号的放大。

谢谢了!

网友A:
这电原理图画得……

图中IC16-B是放大电路,但不是电流放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原理图画得…… 图中IC16-B是放大电路,但不是电流放大电路。

你好!那个输入电流应该是和电阻相乘之后得到的电压值,请问下这个放大倍数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个输入电流应该是和电阻相乘之后得到的电压值,请问下这个放大倍数该怎么计算呢?

假定【输入电流】处信号源阻抗非常非常低以致于可以忽略,R117开路,该级直流电压放大倍数为(R178+R181//W1)/(R229+R223)。前式中“//"表示并联。因W1可调,数值不定,所以该级直流电压放大倍数随W1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输入电流】处信号源阻抗非常非常低以致于可以忽略,R117开路,该级直流电压放大倍数为(R178+R181// ...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定【输入电流】处信号源阻抗非常非常低以致于可以忽略,R117开路,该级直流电压放大倍数为(R178+R181// ...

为什么是加上R223有点不理解,还要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加上R223有点不理解,还要请教下。

抱歉!看错了也写错了,应为(R178+R181//W1)/(R229+R2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看错了也写错了,应为(R178+R181//W1)/(R229+R235)。

好的好的,辛苦了,谢谢!

网友:
如果需要进行电流信号的放大,则需要使用放大器或运算放大器来实现。

网友:
图中IC16-B是放大电路,但不是电流放大电路。图中IC16-B是放大电路,但不是电流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