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ZCS

楼主:
对我而言,ZVS比较好懂,ZCS就难以理解。

关键是,真正的零电流如何能做到,所以我觉得,

真正合符零电流慨念的方法只有堵,连逆导二极管都省掉。

网友:
若Cr电压等于或略高于Vcc,则管子确会被堵住,Ic想不零也难,

然后,管子关断,Cr必然向负载放电,当要让管子开通时,就只能靠Lr限流,别无他法!

管子高速开通的瞬间,电感的阻抗颇大,使整个电路几乎没有电流(注意,只是几乎),能让管子在完全无旁路配置的环境中「零电流」开通的方法,亦就只有那么一个。

网友A:
主要是软开关,PWM的驱动加入一个动态的脉宽调制信号,在关断信号前,电流已经下降到0,,

网友B:
ZVS技术是在开关管切换,通过控制电路的谐振频率和相,使得开关的切换发生在电压波形的过渡为零的时刻,以实现零电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软开关,PWM的驱动加入一个动态的脉宽调制信号,在关断信号前,电流已经下降到0,,

buck是个 直流电路,性质是 DC→DC,

两个电感和负载串联成为分压器,但电容的电压可以升至(甚至略高于)Vcc,

这不是经典场景中的串联谐振,但类似的现像确实发生,能把管子堵住,零电流关断就这样做到了,那就是成功,但管子开通时却只有电感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ZVS技术是在开关管切换,通过控制电路的谐振频率和相,使得开关的切换发生在电压波形的过渡为零的时刻,以 ...

ZVS跟ZCS,似乎就是 箝位与等电位的分别。

网友C:
ZCS槽路的拓扑,有这么几种。

关键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零电流开通,有没有方案可以做到?!

举个例子,负载电流10A,Lr电感量10mH,线圈电阻1µΩ,管子的开关时间1nS,你觉得,管子开透后的一瞬间,Ic可以小于1% (0.1A)吗,而管子开通时的工况其实又是不是跟硬开关有点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ZCS槽路的拓扑,有这么几种。 关键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零电流开通,有没有方案可以做到?! ...

我认为,只有右下角那个才合符我对ZCS的定义!

软开关,针对的是管子开关瞬间的安全,开关之前或以后的事,不在照顾范围,

所以,逆导二极管可以接受,但电容不应跟管子以任何方式并联,否则就带上了ZVS的成份甚至完全变成ZVS,

右下角那电路的二极管,是 止逆二极管,当Cr的电压等于(或高于)Vcc时,止逆二极管承受全部反压,开关管仿如悬空 (Cr的电压若能保证不高于Vcc太多,止逆二极管不加也罢)。

网友:
理论上软开关是ZVS开通,和ZCS管断,当电流断续等于零的时候,管断开关管,减小关断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