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23 Discovery Kit】LCD显示屏测试

楼主:
这篇来学习测试下LCD显示屏。

一、硬件电路部分

1.1、LCD部分电路图

LCD显示屏和SRAM存储器共用FMC方式驱动,使用的BANK不一样

1.2、显示屏驱动地址

电路图中,LCD_NE使用了PG9引脚控制,从手册上看下PG9的功能,下表看PG9引脚对应的FMC功能

显示屏使用了FMC_NE2

根据手册地址映射的表,算出LCD屏的地址:0x6400 0000

二、驱动程序

2.1、stm32f723e_discovery_lcd.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15547]@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ile includes the driver f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module
  *          mounted on STM32F723E-DISCOVERY boar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 Copyright (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File Info : -----------------------------------------------------------------
                                   User NOTES
1.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 This driver is used to drive indirectly an LCD TFT.
   - This driver supports the ST7789H2 LCD.
   - The ST7789H2 component driver MUST be included with this driver.

2. Driver description:
---------------------
  + Initialization steps:
     o Initialize the LCD using the BSP_LCD_Init() function.

  + Display on LCD
     o Clear the hole LCD using BSP_LCD_Clear() function or only one specified string
       line using the BSP_LCD_ClearStringLine() function.
     o Display a character on the specified line and column using the BSP_LCD_DisplayChar()
       function or a complete string line using th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 function.
     o Display a string line on the specified position (x,y in pixel) and align mode
       using th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 function.
     o Draw and fill a basic shapes (dot, line, rectangle, circle, ellipse, .. bitmap)
       on LCD using the available set of functions.

------------------------------------------------------------------------------*/

/* Dependencies
- stm32f723e_discovery.c
- stm32f7xx_hal_gpio.c
- stm32f7xx_hal_sram.c
- stm32f7xx_hal_rcc_ex.h
- st7789h2.c
- fonts.h
- font24.c
- font20.c
- font16.c
- font12.c
- font8.c"
EndDependencie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723E-Discovery/stm32f723e_discovery_lcd.h"
#include "lcd/fonts/fonts.h"
#include "lcd/fonts/font24.c"
#include "lcd/fonts/font20.c"
#include "lcd/fonts/font16.c"
#include "lcd/fonts/font12.c"
#include "lcd/fonts/font8.c"

/** @addtogroup BSP
  * @{
  */

/** @addto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
  * @{
  */

/** @def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 STM32F723E-DISCOVERY LCD
  * @{
  */

/** @def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_Private_TypesDefinitions STM32F723E Discovery Lcd Private TypesDef
  * @{
  */
/**
  * @}
  */

/** @def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_Private_Defines STM32F723E Discovery Lcd Private Defines
  * @{
  */
#define POLY_X(Z)              ((int32_t)((Points + Z)->X))
#define POLY_Y(Z)              ((int32_t)((Points + Z)->Y))
/**
  * @}
  */

/** @def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_Private_Macros STM32F723E Discovery Lcd Private Macros
  * @{
  */
#define ABS(X)  ((X) > 0 ? (X) : -(X))
/**
  * @}
  */

/** @def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_Private_Variables STM32F723E Discovery Lcd Private Variables
  * @{
  */
LCD_DrawPropTypeDef DrawProp;
static LCD_DrvTypeDef  *LcdDrv;

/**
  * @}
  */

/** @def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_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STM32F723E Discovery Lcd Private Prototypes
  * @{
  */
static void DrawCha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const uint8_t *c);
static void SetDisplayWindow(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static void FillTri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x2, uint16_t x3, uint16_t y1, uint16_t y2, uint16_t y3);
/**
  * @}
  */

/** @defgroup STM32F723E_DISCOVERY_LCD_Private_Functions STM32F723E Discovery Lcd Private Functions
  * @{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CD.
  * @retval LCD state
  */
uint8_t BSP_LCD_Init(void)
{
 return (BSP_LCD_InitEx(LCD_ORIENTATION_LANDSCAPE));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CD with a given orientation.
  * @param  orientation: LCD_ORIENTATION_PORTRAIT or LCD_ORIENTATION_LANDSCAPE
  * @retval LCD state
  */
uint8_t BSP_LCD_InitEx(uint32_t orientation)
{
  uint8_t ret = LCD_ERROR;

  /* Default value for draw propriety */
  DrawProp.BackColor = 0xFFFF;
  DrawProp.pFont     = &Font24;
  DrawProp.TextColor = 0x0000;

  /* Initialize LCD special pins GPIOs */
  BSP_LCD_MspInit();

  /* Backlight control signal assertion */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CTRL_GPIO_PORT, LCD_BL_CTRL_PIN, GPIO_PIN_SET);

  /* Apply hardware reset according to procedure indicated in FRD154BP2901 documentation */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ET_GPIO_PORT, LCD_RESET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   /* Reset signal asserted during 5ms  */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ET_GPIO_PORT, LCD_RESET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  /* Reset signal released during 10ms */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ET_GPIO_PORT, LCD_RESET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0);  /* Reset signal asserted during 20ms */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ET_GPIO_PORT, LCD_RESET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  /* Reset signal released during 10ms */

  if(ST7789H2_drv.ReadID() == ST7789H2_ID)
  {
    LcdDrv = &ST7789H2_drv;

    /* LCD Init */
    LcdDrv->Init();

    if(orientation == LCD_ORIENTATION_PORTRAIT)
    {
      ST7789H2_SetOrientation(LCD_ORIENTATION_PORTRAIT);
    }
    else if(orientation == LCD_ORIENTATION_LANDSCAPE_ROT180)
    {
      ST7789H2_SetOrientation(LCD_ORIENTATION_LANDSCAPE_ROT180);
    }
    else
    {
      /* Default landscape orientation is selected */
    }
    /* Initialize the font */
    BSP_LCD_SetFont(&LCD_DEFAULT_FONT);

    ret = LCD_OK;
  }

  return ret;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LCD.
  * @retval LCD state
  */
uint8_t BSP_LCD_DeInit(void)
{
  /* Actually LcdDrv does not provide a DeInit function */
  return LCD_OK;
}

/**
  * @brief  Gets the LCD X size.
  * @retval Used LCD X size
  */
uint32_t BSP_LCD_GetXSize(void)
{
  return(LcdDrv->GetLcdPixelWidth());
}

/**
  * @brief  Gets the LCD Y size.
  * @retval Used LCD Y size
  */
uint32_t BSP_LCD_GetYSize(void)
{
  return(LcdDrv->GetLcdPixelHeight());
}

/**
  * @brief  Gets the LCD text color.
  * @retval Used text color.
  */
uint16_t BSP_LCD_GetTextColor(void)
{
  return DrawProp.TextColor;
}

/**
  * @brief  Gets the LCD background color.
  * @retval Used background color
  */
uint16_t BSP_LCD_GetBackColor(void)
{
  return DrawProp.BackColor;
}

/**
  * @brief  Sets the LCD text color.
  * @param  Color: Text color code RGB(5-6-5)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SetTextColor(uint16_t Color)
{
  DrawProp.TextColor = Color;
}

/**
  * @brief  Sets the LCD background color.
  * @param  Color: Background color code RGB(5-6-5)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SetBackColor(uint16_t Color)
{
  DrawProp.BackColor = Color;
}

/**
  * @brief  Sets the LCD text font.
  * @param  fonts: Font to be used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SetFont(sFONT *fonts)
{
  DrawProp.pFont = fonts;
}

/**
  * @brief  Gets the LCD text font.
  * @retval Used font
  */
sFONT *BSP_LCD_GetFont(void)
{
  return DrawProp.pFont;
}

/**
  * @brief  Clears the hole LCD.
  * @param  Color: Color of the background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counter = 0;
  uint32_t y_size = 0;
  uint32_t color_backup = DrawProp.TextColor;

  DrawProp.TextColor = Color;
  y_size =  BSP_LCD_GetYSize();

  for(counter = 0; counter < y_size; counter++)
  {
    BSP_LCD_DrawHLine(0, counter, BSP_LCD_GetXSize());
  }
  DrawProp.TextColor = color_backup;
  BSP_LCD_SetTextColor(DrawProp.TextColor);
}

/**
  * @brief  Clears the selected line.
  * @param  Line: Line to be clea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0..9: if the Current fonts is Font16x24
  *            @arg  0..19: if the Current fonts is Font12x12 or Font8x12
  *            @arg  0..29: if the Current fonts is Font8x8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ClearStringLine(uint16_t Line)
{
  uint32_t color_backup = DrawProp.TextColor;

  DrawProp.TextColor = DrawProp.BackColor;

  /* Draw a rectangle with background color */
  BSP_LCD_FillRect(0, (Line * DrawProp.pFont->Height), BSP_LCD_GetXSize(), DrawProp.pFont->Height);

  DrawProp.TextColor = color_backup;
  BSP_LCD_SetTextColor(DrawProp.TextColor);
}

/**
  * @brief  Displays one character.
  * @param  Xpos: Start column address
  * @param  Ypos: Line where to display the character shape.
  * @param  Ascii: Character ascii code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number between Min_Data = 0x20 and Max_Data = 0x7E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isplayCha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Ascii)
{
  DrawChar(Xpos, Ypos, &DrawProp.pFont->table[(Ascii-' ') *\
    DrawProp.pFont->Height * ((DrawProp.pFont->Width + 7) / 8)]);
}

/**
  * @brief  Displays characters on the LCD.
  * @param  Xpos: X position (in pixel)
  * @param  Ypos: Y position (in pixel)
  * @param  Text: Pointer to string to display on LCD
  * @param  Mode: Display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CENTER_MODE
  *            @arg  RIGHT_MODE
  *            @arg  LEFT_MODE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isplayStringAt(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Text, Line_ModeTypdef Mode)
{
  uint16_t refcolumn = 1, i = 0;
  uint32_t size = 0, xsize = 0;
  uint8_t  *ptr = Text;

  /* Get the text size */
  while (*ptr++) size ++ ;

  /* Characters number per line */
  xsize = (BSP_LCD_GetXSize()/DrawProp.pFont->Width);

  switch (Mode)
  {
  case CENTER_MODE:
    {
      refcolumn = Xpos + ((xsize - size)* DrawProp.pFont->Width) / 2;
      break;
    }
  case LEFT_MODE:
    {
      refcolumn = Xpos;
      break;
    }
  case RIGHT_MODE:
    {
      refcolumn =  - Xpos + ((xsize - size)*DrawProp.pFont->Width);
      break;
    }
  default:
    {
      refcolumn = Xpos;
      break;
    }
  }

  /* Check that the Start column is located in the screen */
  if ((refcolumn < 1) || (refcolumn >= 0x8000))
  {
    refcolumn = 1;
  }

  /* Send the string character by character on lCD */
  while ((*Text != 0) & (((BSP_LCD_GetXSize() - (i*DrawProp.pFont->Width)) & 0xFFFF) >= DrawProp.pFont->Width))
  {
    /* Display one character on LCD */
    BSP_LCD_DisplayChar(refcolumn, Ypos, *Text);
    /* Decrement the column position by 16 */
    refcolumn += DrawProp.pFont->Width;
    /* Point on the next character */
    Text++;
    i++;
  }
}

/**
  * @brief  Displays a character on the LCD.
  * @param  Line: Line where to display the character shap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0..9: if the Current fonts is Font16x24
  *            @arg  0..19: if the Current fonts is Font12x12 or Font8x12
  *            @arg  0..29: if the Current fonts is Font8x8
  * @param  ptr: Pointer to string to display on LCD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isplayStringAtLine(uint16_t Line, uint8_t *ptr)
{
  BSP_LCD_DisplayStringAt(0, LINE(Line), ptr, LEFT_MODE);
}

/**
  * @brief  Reads an LCD pixel.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retval RGB pixel color
  */
uint16_t BSP_LCD_ReadPixel(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uint16_t ret = 0;

  if(LcdDrv->ReadPixel != NULL)
  {
    ret = LcdDrv->ReadPixel(Xpos, Ypos);
  }

  return ret;
}

/**
  * @brief  Draws a pixel on LCD.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RGB_Code: Pixel color in RGB mode (5-6-5)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Pixel(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RGB_Code)
{
  if(LcdDrv->WritePixel != NULL)
  {
    LcdDrv->WritePixel(Xpos, Ypos, RGB_Code);
  }
}

/**
  * @brief  Draws an horizontal line.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Length: Lin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HLine(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Length)
{
  uint32_t index = 0;

  if(LcdDrv->DrawHLine != NULL)
  {
    LcdDrv->DrawHLine(DrawProp.TextColor, Xpos, Ypos, Length);
  }
  else
  {
    for(index = 0; index < Length; index++)
    {
      BSP_LCD_DrawPixel((Xpos + index), Ypos, DrawProp.TextColor);
    }
  }
}

/**
  * @brief  Draws a vertical line.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Length: Lin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VLine(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Length)
{
  uint32_t index = 0;

  if(LcdDrv->DrawVLine != NULL)
  {
    LcdDrv->DrawVLine(DrawProp.TextColor, Xpos, Ypos, Length);
  }
  else
  {
    for(index = 0; index < Length; index++)
    {
      BSP_LCD_DrawPixel(Xpos, Ypos + index, DrawProp.TextColor);
    }
  }
}

/**
  * @brief  Draws an uni-line (between two points).
  * @param  x1: Point 1 X position
  * @param  y1: Point 1 Y position
  * @param  x2: Point 2 X position
  * @param  y2: Point 2 Y position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Lin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int16_t deltax = 0, deltay = 0, x = 0, y = 0, xinc1 = 0, xinc2 = 0,
  yinc1 = 0, yinc2 = 0, den = 0, num = 0, numadd = 0, numpixels = 0,
  curpixel = 0;

  deltax = ABS(x2 - x1);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x's */
  deltay = ABS(y2 - y1);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y's */
  x = x1;                       /* Start x off at the first pixel */
  y = y1;                       /* Start y off at the first pixel */

  if (x2 >= x1)                 /* The x-values are increasing */
  {
    xinc1 = 1;
    xinc2 = 1;
  }
  else                          /* The x-values are decreasing */
  {
    xinc1 = -1;
    xinc2 = -1;
  }

  if (y2 >= y1)                 /* The y-values are increasing */
  {
    yinc1 = 1;
    yinc2 = 1;
  }
  else                          /* The y-values are decreasing */
  {
    yinc1 = -1;
    yinc2 = -1;
  }

  if (deltax >= deltay)         /* There is at least one x-value for every y-value */
  {
    xinc1 = 0;                  /* Don't change the x when numerator >= denominator */
    yinc2 = 0;                  /* Don't change the y for every iteration */
    den = deltax;
    num = deltax / 2;
    numadd = deltay;
    numpixels = deltax;         /* There are more x-values than y-values */
  }
  else                          /* There is at least one y-value for every x-value */
  {
    xinc2 = 0;                  /* Don't change the x for every iteration */
    yinc1 = 0;                  /* Don't change the y when numerator >= denominator */
    den = deltay;
    num = deltay / 2;
    numadd = deltax;
    numpixels = deltay;         /* There are more y-values than x-values */
  }

  for (curpixel = 0; curpixel <= numpixels; curpixel++)
  {
    BSP_LCD_DrawPixel(x, y, DrawProp.TextColor);  /* Draw the current pixel */
    num += numadd;                            /* Increase the numerator by the top of the fraction */
    if (num >= den)                           /* Check if numerator >= denominator */
    {
      num -= den;                             /* Calculate the new numerator value */
      x += xinc1;                             /* Change the x as appropriate */
      y += yinc1;                             /* Change the y as appropriate */
    }
    x += xinc2;                               /* Change the x as appropriate */
    y += yinc2;                               /* Change the y as appropriate */
  }
}

/**
  * @brief  Draws a rectangle.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Width: Rectangle width
  * @param  Height: Rectangle height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Rect(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
  /* Draw horizontal lines */
  BSP_LCD_DrawHLine(Xpos, Ypos, Width);
  BSP_LCD_DrawHLine(Xpos, (Ypos+ Height), Width);

  /* Draw vertical lines */
  BSP_LCD_DrawVLine(Xpos, Ypos, Height);
  BSP_LCD_DrawVLine((Xpos + Width), Ypos, Height);
}

/**
  * @brief  Draws a circle.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Radius: Circle radiu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Circle(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Radius)
{
  int32_t  decision;       /* Decision Variable */
  uint32_t  current_x;   /* Current X Value */
  uint32_t  current_y;   /* Current Y Value */

  decision = 3 - (Radius << 1);
  current_x = 0;
  current_y = Radius;

  while (current_x <= current_y)
  {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x), (Ypos - current_y),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x), (Ypos - current_y),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y), (Ypos - current_x),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y), (Ypos - current_x),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x), (Ypos + current_y),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x), (Ypos + current_y),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y), (Ypos + current_x),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rent_y), (Ypos + current_x), DrawProp.TextColor);

    /* Initialize the font */
    BSP_LCD_SetFont(&LCD_DEFAULT_FONT);

    if (decision < 0)
    {
      decision += (current_x << 2) + 6;
    }
    else
    {
      decision += ((current_x - current_y) << 2) + 10;
      current_y--;
    }
    current_x++;
  }
}

/**
  * @brief  Draws an poly-line (between many points).
  * @param  Points: Pointer to the points array
  * @param  PointCount: Number of point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Polygon(pPoint Points, uint16_t PointCount)
{
  int16_t x = 0, y = 0;

  if(PointCount < 2)
  {
    return;
  }

  BSP_LCD_DrawLine(Points->X, Points->Y, (Points+PointCount-1)->X, (Points+PointCount-1)->Y);

  while(--PointCount)
  {
    x = Points->X;
    y = Points->Y;
    Points++;
    BSP_LCD_DrawLine(x, y, Points->X, Points->Y);
  }
}

/**
  * @brief  Draws an ellipse on LCD.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XRadius: Ellipse X radius
  * @param  YRadius: Ellipse Y radiu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Ellipse(int Xpos, int Ypos, int XRadius, int YRadius)
{
  int x = 0, y = -YRadius, err = 2-2*XRadius, e2;
  float k = 0, rad1 = 0, rad2 = 0;

  rad1 = XRadius;
  rad2 = YRadius;

  k = (float)(rad2/rad1);

  do {
    BSP_LCD_DrawPixel((Xpos-(uint16_t)(x/k)), (Ypos+y),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uint16_t)(x/k)), (Ypos+y),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uint16_t)(x/k)), (Ypos-y), 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uint16_t)(x/k)), (Ypos-y), DrawProp.TextColor);

    e2 = err;
    if (e2 <= x) {
      err += ++x*2+1;
      if (-y == x && e2 <= y) e2 = 0;
    }
    if (e2 > y) err += ++y*2+1;
  }
  while (y <= 0);
}

/**
  * @brief  Draws a bitmap picture (16 bpp).
  * @param  Xpos: Bmp X position in the LCD
  * @param  Ypos: Bmp Y position in the LCD
  * @param  pbmp: Pointer to Bmp picture addres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Bitmap(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pbmp)
{
  uint32_t height = 0;
  uint32_t width  = 0;

  /* Read bitmap width */
  width = pbmp[18] + (pbmp[19] << 8) + (pbmp[20] << 16)  + (pbmp[21] << 24);

  /* Read bitmap height */
  height = pbmp[22] + (pbmp[23] << 8) + (pbmp[24] << 16)  + (pbmp[25] << 24);

  SetDisplayWindow(Xpos, Ypos, width, height);

  if(LcdDrv->DrawBitmap != NULL)
  {
    LcdDrv->DrawBitmap(Xpos, Ypos, pbmp);
  }
  SetDisplayWindow(0, 0, BSP_LCD_GetXSize(), BSP_LCD_GetYSize());
}

/**
  * @brief  Draws RGB Image (16 bpp).
  * @param  Xpos:  X position in the LCD
  * @param  Ypos:  Y position in the LCD
  * @param  Xsize: X size in the LCD
  * @param  Ysize: Y size in the LCD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the RGB Image addres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rawRGBImage(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Xsize, uint16_t Ysize, uint8_t *pdata)
{

  SetDisplayWindow(Xpos, Ypos, Xsize, Ysize);

  if(LcdDrv->DrawRGBImage != NULL)
  {
    LcdDrv->DrawRGBImage(Xpos, Ypos, Xsize, Ysize, pdata);
  }
  SetDisplayWindow(0, 0, BSP_LCD_GetXSize(), BSP_LCD_GetYSize());
}

/**
  * @brief  Draws a full rectangle.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Width: Rectangle width
  * @param  Height: Rectangle height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FillRect(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
  BSP_LCD_SetTextColor(DrawProp.TextColor);
  do
  {
    BSP_LCD_DrawHLine(Xpos, Ypos++, Width);
  }
  while(Height--);
}

/**
  * @brief  Draws a full circle.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Radius: Circle radiu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FillCircle(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Radius)
{
  int32_t  decision;        /* Decision Variable */
  uint32_t  current_x;    /* Current X Value */
  uint32_t  current_y;    /* Current Y Value */

  decision = 3 - (Radius << 1);

  current_x = 0;
  current_y = Radius;

  BSP_LCD_SetTextColor(DrawProp.TextColor);

  while (current_x <= current_y)
  {
    if(current_y > 0)
    {
      BSP_LCD_DrawHLine(Xpos - current_y, Ypos + current_x, 2*current_y);
      BSP_LCD_DrawHLine(Xpos - current_y, Ypos - current_x, 2*current_y);
    }

    if(current_x > 0)
    {
      BSP_LCD_DrawHLine(Xpos - current_x, Ypos - current_y, 2*current_x);
      BSP_LCD_DrawHLine(Xpos - current_x, Ypos + current_y, 2*current_x);
    }
    if (decision < 0)
    {
      decision += (current_x << 2) + 6;
    }
    else
    {
      decision += ((current_x - current_y) << 2) + 10;
      current_y--;
    }
    current_x++;
  }

  BSP_LCD_SetTextColor(DrawProp.TextColor);
  BSP_LCD_DrawCircle(Xpos, Ypos, Radius);
}

/**
  * @brief  Draws a full poly-line (between many points).
  * @param  Points: Pointer to the points array
  * @param  PointCount: Number of point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FillPolygon(pPoint Points, uint16_t PointCount)
{
  int16_t X = 0, Y = 0, X2 = 0, Y2 = 0, X_center = 0, Y_center = 0, X_first = 0, Y_first = 0, pixelX = 0, pixelY = 0, counter = 0;
  uint16_t  IMAGE_LEFT = 0, IMAGE_RIGHT = 0, IMAGE_TOP = 0, IMAGE_BOTTOM = 0;

  IMAGE_LEFT = IMAGE_RIGHT = Points->X;
  IMAGE_TOP= IMAGE_BOTTOM = Points->Y;

  for(counter = 1; counter < PointCount; counter++)
  {
    pixelX = POLY_X(counter);
    if(pixelX < IMAGE_LEFT)
    {
      IMAGE_LEFT = pixelX;
    }
    if(pixelX > IMAGE_RIGHT)
    {
      IMAGE_RIGHT = pixelX;
    }

    pixelY = POLY_Y(counter);
    if(pixelY < IMAGE_TOP)
    {
      IMAGE_TOP = pixelY;
    }
    if(pixelY > IMAGE_BOTTOM)
    {
      IMAGE_BOTTOM = pixelY;
    }
  }

  if(PointCount < 2)
  {
    return;
  }

  X_center = (IMAGE_LEFT + IMAGE_RIGHT)/2;
  Y_center = (IMAGE_BOTTOM + IMAGE_TOP)/2;

  X_first = Points->X;
  Y_first = Points->Y;

  while(--PointCount)
  {
    X = Points->X;
    Y = Points->Y;
    Points++;
    X2 = Points->X;
    Y2 = Points->Y;

    FillTriangle(X, X2, X_center, Y, Y2, Y_center);
    FillTriangle(X, X_center, X2, Y, Y_center, Y2);
    FillTriangle(X_center, X2, X, Y_center, Y2, Y);
  }

  FillTriangle(X_first, X2, X_center, Y_first, Y2, Y_center);
  FillTriangle(X_first, X_center, X2, Y_first, Y_center, Y2);
  FillTriangle(X_center, X2, X_first, Y_center, Y2, Y_first);
}

/**
  * @brief  Draws a full ellipse.
  * @param  Xpos: X position
  * @param  Ypos: Y position
  * @param  XRadius: Ellipse X radius
  * @param  YRadius: Ellipse Y radius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FillEllipse(int Xpos, int Ypos, int XRadius, int YRadius)
{
  int x = 0, y = -YRadius, err = 2-2*XRadius, e2;
  float k = 0, rad1 = 0, rad2 = 0;

  rad1 = XRadius;
  rad2 = YRadius;

  k = (float)(rad2/rad1);

  do
  {
    BSP_LCD_DrawHLine((Xpos-(uint16_t)(x/k)), (Ypos+y), (2*(uint16_t)(x/k) + 1));
    BSP_LCD_DrawHLine((Xpos-(uint16_t)(x/k)), (Ypos-y), (2*(uint16_t)(x/k) + 1));

    e2 = err;
    if (e2 <= x)
    {
      err += ++x*2+1;
      if (-y == x && e2 <= y) e2 = 0;
    }
    if (e2 > y) err += ++y*2+1;
  }
  while (y <= 0);
}

/**
  * @brief  Enables the display.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isplayOn(void)
{
  LcdDrv->DisplayOn();
}

/**
  * @brief  Disables the display.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DisplayOff(void)
{
  LcdDrv->DisplayOff();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CD GPIO special pins MSP.
  * @retval None
  */
__weak void BSP_LCD_Msp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 Enable GPIOs clock */
  LCD_RESET_GPIO_CLK_ENABLE();
  LCD_TE_GPIO_CLK_ENABLE();
  LCD_BL_CTRL_GPIO_CLK_ENABLE();

  /* LCD_RESET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RESET_PIN;     /* LCD_RESET pin has to be manually controlled */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LCD_RESET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
  HAL_GPIO_WritePin( LCD_RESET_GPIO_PORT, LCD_RESET_PIN, GPIO_PIN_RESET);

  /* LCD_TE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TE_PIN;        /* LCD_TE pin has to be manually managed */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LCD_TE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

  /* LCD_BL_CTRL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BL_CTRL_PIN;   /* LCD_BL_CTRL pin has to be manually controlled */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CD_BL_CTRL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
}

/**
  * @brief  DeInitializes LCD GPIO special pins MSP.
  * @retval None
  */
__weak void BSP_LCD_MspDe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 LCD_RESET GPIO deactiv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RESET_PIN;
  HAL_GPIO_DeInit(LCD_RESET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TE GPIO deactiv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TE_PIN;
  HAL_GPIO_DeInit(LCD_TE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BL_CTRL GPIO deactiv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LCD_BL_CTRL_PIN;
  HAL_GPIO_DeInit(LCD_BL_CTRL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 pins clock can be shut down in the application
     by surcharging this __weak function */
}

/******************************************************************************
                            Static Functions
*******************************************************************************/

/**
  * @brief  Draws a character on LCD.
  * @param  Xpos: Line where to display the character shape
  * @param  Ypos: Start column address
  * @param  c: Pointer to the character data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rawCha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const uint8_t *c)
{
  uint32_t i = 0, j = 0;
  uint16_t height, width;
  uint8_t offset;
  uint8_t *pchar;
  uint32_t line;

  height = DrawProp.pFont->Height;
  width  = DrawProp.pFont->Width;

  offset =  8 *((width + 7)/8) -  width ;

  for(i = 0; i < height; i++)
  {
    pchar = ((uint8_t *)c + (width + 7)/8 * i);

    switch(((width + 7)/8))
    {
    case 1:
      line =  pchar[0];
      break;

    case 2:
      line =  (pchar[0]<< 8) | pchar[1];
      break;

    case 3:
    default:
      line =  (pchar[0]<< 16) | (pchar[1]<< 8) | pchar[2];
      break;
    }

    for (j = 0; j < width; j++)
    {
      if(line & (1 << (width- j + offset- 1)))
      {
        BSP_LCD_DrawPixel((Xpos + j), Ypos, DrawProp.TextColor);
      }
      else
      {
        BSP_LCD_DrawPixel((Xpos + j), Ypos, DrawProp.BackColor);
      }
    }
    Ypos++;
  }
}

/**
  * @brief  Sets display window.
  * @param  Xpos: LCD X position
  * @param  Ypos: LCD Y position
  * @param  Width: LCD window width
  * @param  Height: LCD window height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etDisplayWindow(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
  if(LcdDrv->SetDisplayWindow != NULL)
  {
    LcdDrv->SetDisplayWindow(Xpos, Ypos, Width, Height);
  }
}

/**
  * @brief  Fills a triangle (between 3 points).
  * @param  x1: Point 1 X position
  * @param  y1: Point 1 Y position
  * @param  x2: Point 2 X position
  * @param  y2: Point 2 Y position
  * @param  x3: Point 3 X position
  * @param  y3: Point 3 Y posi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FillTri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x2, uint16_t x3, uint16_t y1, uint16_t y2, uint16_t y3)
{
  int16_t deltax = 0, deltay = 0, x = 0, y = 0, xinc1 = 0, xinc2 = 0,
  yinc1 = 0, yinc2 = 0, den = 0, num = 0, numadd = 0, numpixels = 0,
  curpixel = 0;

  deltax = ABS(x2 - x1);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x's */
  deltay = ABS(y2 - y1);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y's */
  x = x1;                       /* Start x off at the first pixel */
  y = y1;                       /* Start y off at the first pixel */

  if (x2 >= x1)                 /* The x-values are increasing */
  {
    xinc1 = 1;
    xinc2 = 1;
  }
  else                          /* The x-values are decreasing */
  {
    xinc1 = -1;
    xinc2 = -1;
  }

  if (y2 >= y1)                 /* The y-values are increasing */
  {
    yinc1 = 1;
    yinc2 = 1;
  }
  else                          /* The y-values are decreasing */
  {
    yinc1 = -1;
    yinc2 = -1;
  }

  if (deltax >= deltay)         /* There is at least one x-value for every y-value */
  {
    xinc1 = 0;                  /* Don't change the x when numerator >= denominator */
    yinc2 = 0;                  /* Don't change the y for every iteration */
    den = deltax;
    num = deltax / 2;
    numadd = deltay;
    numpixels = deltax;         /* There are more x-values than y-values */
  }
  else                          /* There is at least one y-value for every x-value */
  {
    xinc2 = 0;                  /* Don't change the x for every iteration */
    yinc1 = 0;                  /* Don't change the y when numerator >= denominator */
    den = deltay;
    num = deltay / 2;
    numadd = deltax;
    numpixels = deltay;         /* There are more y-values than x-values */
  }

  for (curpixel = 0; curpixel <= numpixels; curpixel++)
  {
    BSP_LCD_DrawLine(x, y, x3, y3);

    num += numadd;              /* Increase the numerator by the top of the fraction */
    if (num >= den)             /* Check if numerator >= denominator */
    {
      num -= den;               /* Calculate the new numerator value */
      x += xinc1;               /* Change the x as appropriate */
      y += yinc1;               /* Change the y as appropriate */
    }
    x += xinc2;                 /* Change the x as appropriate */
    y += yinc2;                 /* Change the y as appropriate */
  }
}

/**
  * @}
  */

/**
  * @}
  */

/**
  * @}
  */

/**
  * @}
  */

2.2、lcd.c

#include "lcd/lcd.h"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16_t REG;
  __IO uint16_t RAM;
}LCD_CONTROLLER_TypeDef;

/* We use BANK2 as we use FMC_NE2 signal */
#define FMC_BANK2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4000000))
#define FMC_BANK2       ((LCD_CONTROLLER_TypeDef *) FMC_BANK2_BASE)

/*******************************************************************************
                            LINK OPERATIONS
*******************************************************************************/
/*************************** FMC Routines *************************************/
/**
  * @brief  Initializes FMC_BANK2 MSP.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FMC_BANK2_Msp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 Enable FMC clock */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 Enable FSMC clock */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__HAL_RCC_FMC_FORCE_RESET();
  __HAL_RCC_FMC_RELEASE_RESET();

  /* Enable GPIOs clock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 Common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_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2_FMC;

  /* GPIOD configuration */
  /* LCD_PSRAM_D2, LCD_PSRAM_D3, LCD_PSRAM_NOE, LCD_PSRAM_NWE, PSRAM_NE1, LCD_PSRAM_D13,
     LCD_PSRAM_D14, LCD_PSRAM_D15, PSRAM_A16, PSRAM_A17, LCD_PSRAM_D0, LCD_PSRAM_D1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 PSRAM_NBL0, PSRAM_NBL1, LCD_PSRAM_D4, LCD_PSRAM_D5, LCD_PSRAM_D6, LCD_PSRAM_D7,
     LCD_PSRAM_D8, LCD_PSRAM_D9, LCD_PSRAM_D10, LCD_PSRAM_D11, LCD_PSRAM_D12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 PSRAM_A0, PSRAM_A1, PSRAM_A2, PSRAM_A3, PSRAM_A4, PSRAM_A5,
     PSRAM_A6, PSRAM_A7, PSRAM_A8, PSRAM_A9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 PSRAM_A10, PSRAM_A11, PSRAM_A12, PSRAM_A13, PSRAM_A14, PSRAM_A15, LCD_NE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9 ;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_structure);
}

/**
  * @brief  Initializes LCD IO.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FMC_BANK2_Init(void)
{
  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sram_timing;

  /* GPIO configuration for FMC signals (LCD) */
  FMC_BANK2_MspInit();

  /* PSRAM device configuration */
  hsram.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Set parameters for LCD access (FMC_NORSRAM_BANK2) */
  hsram.Init.NSBank             = FMC_NORSRAM_BANK2;
  hsram.Init.DataAddressMux     = F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Init.MemoryType         = F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hsram.Init.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Init.WaitSignalActive   = F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Init.WaitSignal         = F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Init.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hsram.Init.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Init.WriteBurst         = FMC_WRITE_BURST_DISABLE;
  hsram.Init.WriteFifo          = FMC_WRITE_FIFO_DISABLE;
  hsram.Init.PageSize           = FMC_PAGE_SIZE_NONE;
  hsram.Init.ContinuousClock    = F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

  /* PSRAM device configuration */
  /* Timing configuration derived from system clock (up to 216Mhz)
     for 108Mhz as PSRAM clock frequency */
  sram_timing.AddressSetupTime      = 9;
  sram_timing.AddressHoldTime       = 2;
  sram_timing.DataSetupTime         = 6;
  sram_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sram_timing.CLKDivision           = 2;
  sram_timing.DataLatency           = 2;
  sram_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 Initialize the FMC controller for LCD (FMC_NORSRAM_BANK2) */
  HAL_SRAM_Init(&hsram, &sram_timing, &sram_timing);
}

/**
  * @brief  Writes register value.
  * @param  Data: 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FMC_BANK2_WriteData(uint16_t Data)
{
  /* Write 16-bit Reg */
  FMC_BANK2->RAM = Data;
  __DSB();
}

/**
  * @brief  Writes register address.
  * @param  Reg: Register to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FMC_BANK2_WriteReg(uint8_t Reg)
{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write register */
  FMC_BANK2->REG = Reg;
  __DSB();
}

/**
  * @brief  Reads register value.
  * @retval Read value
  */
static uint16_t FMC_BANK2_ReadData(void)
{
  return FMC_BANK2->RAM;
}

/*******************************************************************************
                            LINK OPERATIONS
*******************************************************************************/

/********************************* LINK LCD ***********************************/

/**
  * @brief  Initializes LCD low level.
  * @retval None
  */
void LCD_IO_Init(void)
{
  FMC_BANK2_Init();
}

/**
  * @brief  Writes data on LCD data register.
  * @param  RegValue: Register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
void LCD_IO_WriteData(uint16_t RegValue)
{
  /* Write 16-bit Reg */
  FMC_BANK2_WriteData(RegValue);
  __DSB();
}

/**
  * @brief  Writes several data on LCD data register.
  * @param  pData: pointer on data to be written
  * @param  Size: data amount in 16bits short unit
  * @retval None
  */
void LCD_IO_WriteMultipleData(uint16_t *pData,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Size; i++)
  {
    FMC_BANK2_WriteData(pData[i]);
    __DSB();
  }
}

/**
  * @brief  Writes register on LCD register.
  * @param  Reg: Register to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
void LCD_IO_WriteReg(uint8_t Reg)
{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Write Reg */
  FMC_BANK2_WriteReg(Reg);
  __DSB();
}

/**
  * @brief  Reads data from LCD data register.
  * @retval Read data.
  */
uint16_t LCD_IO_ReadData(void)
{
  return FMC_BANK2_ReadData();
}

/**
  * @brief  LCD delay
  * @param  Delay: Delay in ms
  * @retval None
  */
void LCD_IO_Delay(uint32_t Delay)
{
  HAL_Delay(Delay);
}

2.3、main.c

int main(void)
{
	uint8_t i=0;
  MPU_Config();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
  CPU_CACHE_Enable();		/* Enable the CPU Cache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216 MHz */
  delay_init(216);
  led_init();
  usart_init(115200);

  LED5(0);
  LED6(1);

  BSP_LCD_Init();

  while (1)
  {
	switch (i)
    {
    	case 0:
				BSP_LCD_Clear(LCD_COLOR_RED);
    		break;
    	case 1:
				BSP_LCD_Clear(LCD_COLOR_GREEN);
    		break;
			case 2:
				BSP_LCD_Clear(LCD_COLOR_BLUE);
				break;
    	default:
    		break;
    }

		BSP_LCD_SetFont(&Font24);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GRAY);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BLACK );
		BSP_LCD_DisplayStringAt(0, 0, "LCD TEST", CENTER_MODE);

		BSP_LCD_SetFont(&Font16);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YELLOW);
		BSP_LCD_DisplayStringAt(0, 48, "STM32F723", LEFT_MODE);

		BSP_LCD_SetFont(&Font16);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MAGENTA);
		BSP_LCD_DisplayStringAt(0, 72, "www.eeworld.com.cn", LEFT_MODE);
		LED6_TOGGLE();
		HAL_Delay(1000);
		i++;
		if(i>3)
		{
			i=0;
		}
  }
}

三、运行结果

烧写程序后,复位开发板,屏幕显示

lcd

网友:
显示效果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