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和CD4522结合做倍频电路,实现不了倍频,可以帮忙看看电路图吗,还有仿真的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U2的CD4046的14脚给的信号频率多大,输入信号的频率好像不高,看一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的CD4046的14脚给的信号频率多大,输入信号的频率好像不高,看一下手册

给了1KHz

网友:
无非就是电路连接错误,供电电压不足,参数设置不对,没发现的干扰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