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箱测评NUCLEO-F722ZET6 菜鸟上手日记 Part3

楼主:
按照上个帖子的继续,原本是打算用Arduino来编写项目的代码的,奈何玩的不6,感觉外设能调的参数太少了,又懒得自己在写一遍驱动,遂又投奔了Keil5和CubeMX的怀抱。。。。。。捣鼓了一段时间终于弄好了无刷电机的驱动,太菜了。。。。。
# CubeMX配置
首先配置RCC,调整为外部晶振
配置Tim2作为PWM的输出,这里选用了CH3作为输出口,接的是PB10口
由于计时器的是中原位108MHz,这里ARR设为19999,也就是20000,PSC为99,也就是100,预分频为4,打开自动预重装,PWM模式为PWM1,Plus先给个0,后面进软件后再调整。
再打开一个I2C接口用来驱动oled屏幕,配置就不细说了,基本默认就好
再打开一个ADC用来采集旋钮电位器的数值来控制电机的速度
以上就是CubeMX里面的配置了,然后生成代码
# 代码编写
#### I2C代码
```html
#include "i2c.h"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 I2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Timing = 0x20404768;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1,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1,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if(i2cHandle->Instance==I2C1)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I2C1;
PeriphClkInitStruct.I2c1ClockSelection = RCC_I2C1CLKSOURCE_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I2C1_SCL
PB9 ------> I2C1_SDA*/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I2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
}
void HAL_I2C_MspDe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if(i2cHandle->Instance==I2C1)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DISABLE();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I2C1_SCL
PB9 ------> I2C1_SDA*/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8);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9);
}
}
```
#### ADC代码
```html
#include "adc.h"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 USER CODE END 0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 AD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AD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A4 ------> ADC1_IN4*/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void HAL_ADC_MspDe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ADC1_CLK_DIS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A4 ------> ADC1_IN4*/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4);
}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ADC_Get_Value(void)
{
uint16_t temp;
HAL_ADC_Start(&hadc1);
temp = HAL_ADC_GetValue(&hadc1);
return temp;
}
/* USER CODE END 1 */
```
#### TIM2代码
```html
#include "tim.h"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END 0 */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 TIM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2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99;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199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4;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2,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EN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2 */
HAL_TIM_GetActiveChannel(&htim2);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2);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_baseHandle)
{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2)
{
/* TIM2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timHandle->Instance==TIM2)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TIM2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TIM2_CH3*/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tim_baseHandle)
{
if(tim_baseHandle->Instance==TIM2)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2_CLK_DISABLE();
}
}
/* USER CODE BEGIN 1 */
void Pwm_Start(void)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3);
}
void Pwm_Set_CCR(uint16_t ccr)
{
htim2.Instance->CCR3 = ccr;
}
/* USER CODE END 1 */
```
#### Main.c代码
```html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i2c.h"
#include "tim.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7xx_hal_adc.h"
#include "OLE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Private user code ---------------------------------------------------------*/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uint16_t speed;
uint16_t value;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MX_ADC1_Init();
MX_I2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OLED_Init();
HAL_ADC_MspInit(&hadc1);
MX_ADC1_Init();
Pwm_Start();
Pwm_Set_CCR(3000);
OLED_Clear();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value = ADC_Get_Value();
OLED_ShowNum(1,1,value,5);
speed = (uint16_t)((float)value / 4096 * 800);
Pwm_Set_CCR(speed+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
# 效果展示
f4111f906e5820c88ed9f28e06cc100c